给大家分享一段最精简的1602液晶的Verilog驱动代码!

楼主(2013-05-09):
本来是个很小的东西,由于学艺不精,耽搁了好久才理出点头绪,在此把其中的小点滴与大家分享。欢迎指导!

/*****************************************************
1602液晶显示格式:
                                        HUMI :  36.8 %
                                        TEMP :  25.5 C

*******************************************************/

module lcd1602_module(clk,reset,rs,rw,en,data,data_in);

        input clk,reset;
        input [31:0] data_in;   // 这个输入信号暂且不用

        output rs,rw,en;
        output [7:0] data;

        reg rs;
        reg [7:0] data;

        /***************************状态转换时钟********************************/
        parameter T1MS=32'd49_999;

        reg [31:0] count1;
        reg clk_en;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count1<=1'b0;clk_en<=1'b0;end

                else if(count1==T1MS)
                                begin count1<=1'b0;clk_en<=~clk_en;end
                else count1<=count1+1'b1;

        /***************************操作液晶********************************/

        reg [5:0] i;
        reg en_temp;
        reg [1:0] count2;

        always @(posedge clk_en or negedge reset )
                if(!reset)
                        begin i<=1'b0;en_temp<=1'b0;count2<=1'b0;end

                else
                        begin
                        case(i)
                                0:        begin rs<=1'b0;data<=8'h38; i<=i+1'b1; end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1:        begin rs<=1'b0;data<=8'h0c; i<=i+1'b1; end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2:        begin rs<=1'b0;data<=8'h06; i<=i+1'b1; end  //写入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3:        begin rs<=1'b0;data<=8'h01; i<=i+1'b1; end  //显示清屏
                                4:        begin rs<=1'b0;data<=8'h80; i<=i+1'b1; end  //设置第一行地址
                                5:        begin rs<=1'b1;data<="H";i<=i+1'b1;end
                                6:        begin rs<=1'b1;data<="U";i<=i+1'b1;end
                                7:        begin rs<=1'b1;data<="M";i<=i+1'b1;end
                                8:        begin rs<=1'b1;data<="I";i<=i+1'b1;end
                                9: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10:        begin rs<=1'b1;data<=":";i<=i+1'b1;end
                                11: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12:        begin rs<=1'b1;data<="3";i<=i+1'b1;end
                                13:        begin rs<=1'b1;data<="6";i<=i+1'b1;end
                                14:        begin rs<=1'b1;data<=".";i<=i+1'b1;end
                                15:        begin rs<=1'b1;data<="8";i<=i+1'b1;end
                                16: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17:        begin rs<=1'b1;data<="%";i<=i+1'b1;end

                                18:        begin rs<=1'b0;data<=8'hc0; i<=i+1'b1; end // 设置第二行地址
                                19:        begin rs<=1'b1;data<="T";i<=i+1'b1;end
                                20:        begin rs<=1'b1;data<="E";i<=i+1'b1;end
                                21:        begin rs<=1'b1;data<="M";i<=i+1'b1;end
                                22:        begin rs<=1'b1;data<="P";i<=i+1'b1;end
                                23: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24:        begin rs<=1'b1;data<=":";i<=i+1'b1;end
                                25: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26:        begin rs<=1'b1;data<="2";i<=i+1'b1;end
                                27:        begin rs<=1'b1;data<="5";i<=i+1'b1;end
                                28:        begin rs<=1'b1;data<=".";i<=i+1'b1;end
                                29:        begin rs<=1'b1;data<="5";i<=i+1'b1;end
                                30:        begin rs<=1'b1;data<=" ";i<=i+1'b1;end
                                31:        begin rs<=1'b1;data<="C";i<=i+1'b1;end

                                32:        begin rs<=1'b0;data<=8'b0000_0000;i<=0;
                                                if(count2==2'd2)                         // 这个地方我也不咋明白,为什么要限制写入的次数呢?
                                                                 en_temp<=1'b1;
                                                        else
                                                                begin en_temp<=1'b0;count2<=count2+1'b1;end
                                                end
                                default: i<=1'b0;
                        endcase
                end

        /*****************************************************************/
        assign en=clk_en|en_temp;
        assign rw=1'b0;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C4 啊,牛

这是实验室师兄的板子,我自己项目用的是C1的144Pin的。

大侠给我看下为什么需要那个count2呢?想不明白啊!

网友(2013-09-06):
good new! 重温verilo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实验室师兄的板子,我自己项目用的是C1的144Pin的。

大侠给我看下为什么需要那个count2呢?想不明白 ...

这个貌似控制刷新的周期吧。。。。。。。。。。。。。

网友:
好有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