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12V锂电池,用于驱动小车~L298N驱动的那种~谢谢

楼主(2013-05-09):
不知道帖子放到这里对不对,如果不对,请版主移贴吧,不好意思哈!
最近在做小车平台,其实就是用L298N驱动两个直流电机,现在基本上做好了,还缺少电池!!!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锂电池了,可是某宝搜了下,好多啊~~~不知道怎么样,容量有没有水~所以不敢下手!
想到了坛里的各位,就想咨询下,有谁买过性能不错的,帮忙推荐下~
或者自己手里刚好有想出手的或者帮忙解决下兄弟的问题的,也可以说说啊~
最好是全新的,当然要有各种保护了,要不在车上过放电,岂不是死的很快~~
同时刚才测试了下,小车悬空,没有负载让车轮空转的情况下,在12V电压时,电流大概170ma左右~
在此先表感谢了~谢谢!!!!
价格百元左右吧~或者更低,或者性价比比较高也行啊,容量小点关系不大啊,多充电!!!嘿嘿
还有就是上面都说要用专用的充电器,但是我看那个充电器也不就是AC-DC适配器嘛,难道还有玄机?
下面的图片是一个网络找的示意图片,也就是说明我大概要的是什么样的电池,谢谢~

网友:
锂铁可以考虑4串 容量为1A的,锂钴可以考虑3串或者4串1A的,当然要带有保护功能,比如过充,过放,短路,过电流等

网友A:
楼主的那个肯定是3串的,容量没有必要那么大,2AH足够了,2AH可以用10个小时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那个肯定是3串的,容量没有必要那么大,2AH足够了,2AH可以用10个小时以上 ...

呵呵,多谢多谢,但是上面的那个图片只是个示意图,网上找的,我并没有,只是想表达下我想要的大概类型,谢谢了~
还有就是恕我知识较少,二楼的解释有些看不明白~

楼主:
没人知道????我顶~~~

网友:
用18650啊,最便宜的要8块吧,两节就够了。

网友B:
我的小车用的是这家的东西,100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489392340,5200MA还不错的,以前用的18650充电还得拆下来

网友C:
不是做广告,呵呵,我在这家定做。http://szssec.taobao.com,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车用的是这家的东西,100多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0.0.0.0.eaXSwy&id=14489392340,52 ...

多谢,我也看到了这家,正在犹豫呢,看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广告,呵呵,我在这家定做。http://szssec.taobao.com,仅供参考。

多谢多谢,我去看看~~~

网友:
带电量计量的最好, 可以买片没加密的笔记本电池保护板,用单片机读取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做广告,呵呵,我在这家定做。http://szssec.taobao.com,仅供参考。

不知前辈感觉这家的质量如何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前辈感觉这家的质量如何啊???谢谢~~~

没感觉好也没感觉坏,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