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电脑用串口助手可以发短信打电话,可是用单片机控制是没反应

楼主:
代码如下:
//*****************STC控制GSM发送短信(TXT格式)*************************************/
//发送PDU的按键对应开发板的6-P1^6,
//发送短信时,直接调换数组 PhoneNum Sms 内的内容就可以的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end_SMS_TXT_key=P1^6;
sbit led=P1^0;
uchar code PhoneCall[]={"ATD15555195016;"};
uchar code PhoneNum[]={"AT+CMGS=\"+8615555195016\""};
uchar code CenterNum[]={"AT+CSCA=\"+8613800551500\""};
uchar code TxtMode[]={"AT+CMGF=1"};
uchar code Sms[] = {"GsmTest"};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子程序
{
u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void Print_Char(uchar ch)//发送单个字符
{
SBUF = ch; //送入缓冲区
while(TI == 0); //等待发送完毕
TI = 0; //软件清零
}
void Print_Str(uchar * str,uint len)//发送字符串,调用Send_Char() len字符串长度
{
while(len--)
{
Print_Char(*str++);
}
}
void Ini_UART()//串口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CON = 0x50;
PCON = 0x00;
TF1 = 1;
TR1 = 1;
ES=1;
ET0=1;
EA=1;
}
void GSM_AT()
{
Print_Str("AT",2);
Print_Char('\r');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CENTER()
{
Print_Str(CenterNum,24);
Print_Char('\r');
// Print_Char(0X0D);
// Print_Char(0X0A);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TXT()
{
Print_Str(TxtMode,9);
Print_Char('\r');
// Print_Char(0X0D);
// Print_Char(0X0A);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CMGS()
{
Print_Str(PhoneNum,24);
Print_Char('\r');
// Print_Char(0X0D);
// Print_Char(0X0A);
ES=1;
delay(1000);
}
void GSM_SMS()
{
Print_Str(Sms,7);
Print_Char(0x1a);
ES=1;
delay(1000);
delay(5000);
}
void phone()
{
Print_Str(PhoneCall,15);
Print_Char('\r');
ES=1;
delay(5000);
delay(5000);
}
void main()
{
Ini_UART();
while(1)
{
if(!Send_SMS_TXT_key)
{
led=0;
GSM_CENTER();
delay(5000);
GSM_TXT();
delay(5000);
GSM_CMGS();
delay(5000);
GSM_SMS();
delay(5000);
delay(5000);
GSM_AT();
phone();
delay(50000);
delay(500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