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位单片机 ad能直接检测2.4——3.0的电压吗

楼主(2013-05-09):
由于要检测直流电机停止时候,电机电流的大小,用了电流传感器,通过检测传感器的电压判定电机是否停转,电压和电流关系 V=0.1I + 2.5,小电机正常工作电流为0.25A,传感器电压为2.525,堵转是电流为0.75A,传感器电压为2.575,另外还有一个电机反转时,传感器的电压为2.475,堵转是为2.425V,请问用mega128的ad能否检测到这么小的电压变化,基准源2.56行吗

网友A:
怎么新开个帖子,上个帖子不是回复说能了么(基准选择AVCC)。。。

一下是上个帖子复制过来的:
10位AD的分辨率   0.002V 变化都能检测出来

用2.425V 的Vref是不行的。超过Vref结果会接近0X3FF     dataset上是这么说的,一般都用AVC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新开个帖子,上个帖子不是回复说能了么(基准选择AVCC)。。。

一下是上个帖子复制过来的:

肯定选择5V或者自己用431做个3V的基准源,但是理论值5/1024 = 4mv,而我要求正常和不正常的差别只有20mv,相当于四个数的差别,AD测量会有误差的,所以我在考虑10位的ad到底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新开个帖子,上个帖子不是回复说能了么(基准选择AVCC)。。。

一下是上个帖子复制过来的:

实在不行就选用msp 430 12位ad,不知道avr有没有12位的ad

网友:
我觉得一般AD转换出来的结果,后2bit最好不要太相信,后2bit通常是不大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