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哪个厂家的51单片机好,要工业级别稳定、要供货正常

楼主(2013-05-09):
如何选哪个厂家的51单片机,要稳定、要供货正常。

价格其次,要有工业级别的稳定性,批量供货的不良率低。

路过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好的品牌都差不多,以前一个厂家用的是SYNCMOS。

网友:
直接上STM32或STM8 性价比高多了

楼主:
Silicon Labs的 C8051 如何?

网友:
用中颖的吧 可以找我 提供完整技术支持  atmel的比较老了 如果对12t不感冒 可以用 老美的产品自然好一点 不过51核欧美日都不怎么专心做了 atmel avr内核才是主流

网友:
我们用华邦的,现在是新唐  ,工业仪表用

网友:
怎么没人推荐STC呢?很好奇知道

网友:
STC口碑不太好,自然没人推荐了

网友:
   DS89C450   maxim的

网友:
芯唐的很好,良率百分之百目前。

网友:
选择从国产开始!!!

网友:
据说英飞凌的稳定   但是就是贵

网友:
我也在用新唐,N79E81X系列的不错。

网友:
STC很好,我就要推荐他

网友A:
我也玩过一阵子STC。
STC各种型号很容易买到,
可用串口下载程序,初次投资成本很低。
不过不能在线调试。

网友:
好像刚推了一款15系列的,有方针芯片,用KEIL的,没有用过,一直使用12C5205AD的,现在换了04的,还行吧,新品的不良率大概少于千分之一吧。

网友:
stc也可以,好像有人10K以上取貨

网友:
只要胆子大,什么都不怕!

网友:
工业级抗干扰  飞思卡尔、英飞凌,AVR

网友:
用什么,都比用ATMAL的强,功能再好,抗干扰不过关也是完蛋,
另外所谓工业级只是温度范围宽和抗干扰没有关系,我的经验是打开封装,一般功能越简单芯片面积越大的抗干扰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Silicon Labs的 C8051 如何?

感觉C8051的比较好用

网友:
51好像就stc可以推荐啦

网友:
我推荐华邦的 winbond

网友:
额,这个一定要选本土品牌,一定要血统高贵!

网友:
哈哈哈哈,死太惨支持者很多啊

网友(2013-09-04):
我现在用的就是STC的,感觉很好,没有什么问题,用于工业场合的,优点就是ISP下载方便,现场更新维护也方便;有EEPROM,而且更新程序时,参数不会丢失。像芯唐的N79E81X系列,出厂都不带ISP的,更新程序也会删除EEPROM(用FLASH模拟的)里的参数。C8051F系列也不错,不过就是价格太贵,小封装的很少。中颖的也不错,有ISP功能系列的,比如SH88F系列,也有类EEPROM,更新程序不会删除参数,价格也便宜。

网友B:
C8051F系列与其他51系列相比现在已经不贵了,C8051F310,16KROM,1KXRAM,29个IO,3块多,内部资源比STC的丰富多了。

网友C:
STC不能仿真调试,用起来你会发现很痛苦,如果你是用DIP40的片子,用一个老掉牙的仿真器插上去调试,当我没说过。

网友:
STC可以,正在使用,100K级
不过现在性价比逐渐下降,前景堪忧

网友:
51系列的无所谓仿真不仿真了,程序自己控制好,直接下载裸调啊

网友:
要么STC要么放弃51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8051F系列与其他51系列相比现在已经不贵了,C8051F310,16KROM,1KXRAM,29个IO,3块多,内部资源比STC的 ...

3块多???!!!!!!!!!!!

不是翻新的吗?

网友:
51单片机对现在mcu行业工艺来说,应该属于低技术含量的吧,用过的都没见到什么问题
个人觉得Silicon Labs的c8051好点,片内资源精度比一般的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3块多???!!!!!!!!!!!

不是翻新的吗?

全新的。C8051F380,64KROM,4KXRAM,40个IO,双串口,USB口,48MHz,9块多。其实C8051F系列现在在51系列里性价比还算可以了,内部资源比其他51丰富多了。

网友:
楼主既然不在意价格 还是尽量选好一点的,建议AVR 出货量应该还行。

网友:
看来用Microchip的人不多啊。

网友:
STC用起来还可以,就是价格不行,台系的价格好。

网友:
只接触过stc。表示下载方便。工业现场应该不适合。入门倒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STC不能仿真调试,用起来你会发现很痛苦,如果你是用DIP40的片子,用一个老掉牙的仿真器插上去调试,当我没 ...

做产品的,仿真个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做产品的,仿真个毛啊

做产品,就不用仿真调试了?你牛B!!!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做产品,就不用仿真调试了?你牛B!!!

一般不调试,但是发现问题好纠结  唉

网友:
一般用串口充当调试接口。所以与串口有关的功能最后搞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不调试,但是发现问题好纠结  唉

用串口输出各种信息不就行了

网友:
我也想问,为啥PIC的没人说呢?   我们用PIC的啊   目前没出过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LPC900

兄弟,不带这么玩的啊,NXP都放风了要用LPC800取代LPC900
要停产的东西了,你这是害楼主呀

网友:
进口 大厂 用的较多的应该都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玩过一阵子STC。
STC各种型号很容易买到,
可用串口下载程序,初次投资成本很低。

IAP15F2K61S2可以在线调试

网友:
恩,不错的参考资料

网友:
我就用的宏晶的工业级单片机 在气站用都没问题

网友:
51的性价比已经不好了。。。STC的算是最低档的了。

网友:
要工业级的,当然ATMEL了.敢用台产的吗?

网友:
atmel不二的选择

网友(2013-11-24):
可以推荐stc

网友:
不推荐NXP。要稳定不差钱可以用英飞凌内带仿真的也有,Maxim太贵。台系的新唐口碑也挺好。

网友:
现代也在做51核的,MC96F系列,可以看看,单价还可观

网友:
现代单片机  51核  性价比高   QQ:1075122261  谢谢!

网友:
看来推荐pic的不怎么多啊。。pic的一直好用啊

网友:
我见过很多小工业设备都用P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