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关电源XRA2.5为什么无法带动直流继电器

楼主(2013-05-09):
24V电源输出50mA,带直流继电器总电流为29mA,过了2个小时就自保护了,无电输出。断开220V电源,重新上电后才能正常工作。问技术支持说,这一般是因为负载不是纯电阻电路,实际电流已经超过开关电源额定电流导致自保护,而通过示波器和电流表是无法测出这种负载所耗的实际电流的。但是直流继电器不就是一个电阻电感电路吗,实际电流不就是U/R吗?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应该试试220V的电磁伐,直接MOC3020驱动,超简单

网友:
接个50ma的电阻测试一下是不是电源的问题,感觉电源的问题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