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8F14K50硬件I2C读写AT24C02问题。

楼主(2013-05-09):
     目前总线上波形已经接近AT24C02数据手册上写和读的波形了,个人感觉读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写入不能成功。调试期间有一将数据写入到了24C02且读了出来,另有一次是在板子重新上电时读出来,其余读出来都不对。

PCB图,中间图红星是去掉的电阻。
再不行就只能用模拟的方法了。

部分源代码

void I2C_HD_Init(void)
{
        //MSSP状态寄存器(I2C模式)
        SSPSTAT                                =        0x80;        //压摆率控制位,使用100KHz标准速率,SMBus 选择位,不开启
        SSPADD                                =         0x1D;        //(Fosc/100000)/4 - 1;        //100KHz总线频率 12MHz/100KHz/4-1 = 0x1D;
        SSPCON1                                =        0x28;        //I2C 主模式,时钟 = FOSC/(4 * (SSPADD + 1)),同步串口使能位,开启
        SSPCON2                                =        0x00;        //Clear Control Bits
        DDRBbits.RB4                =        1;                                                //开启SDA和SCL为输入
        DDRBbits.RB6                =        1;

        PIE1bits.SSPIE                =        1;

}

//----------------------------------------I2C写入数据--------------------------------------------
void I2C_HD_Write(void)
{
        SSPCON2bits.SEN        =        1;                        // 1:在SDA 和SCL 引脚上发起启动条件。由硬件自动清零。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SSPBUF        =        0xAE;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写入 0.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BUF        =        0x0F;                                //地址.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BUF        =        0x7C;                                //数据124.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while(SSPCON2bits.ACKSTAT)                // 收到应答说明器件写操作成功,否则一直查询 。
        {
                SSPBUF        =        0xAE;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写入 0.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

//        Delay_us(1);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CON2bits.PEN=1;
        while(SSPCON2bits.PEN);                //StopI2C2()

        Delay_us(1);

}

//----------------------------------------I2C读取--------------------------------------------
void I2C_HD_Read(void)
{
        SSPCON2bits.SEN        =        1;                        // 1:在SDA 和SCL 引脚上发起启动条件。由硬件自动清零。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SSPBUF        =        0xAE;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寻址使用伪写 1.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        Delay_us(1);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BUF        =        0x0F;                                //地址.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CON2bits.SEN        =        1;                        // 1:在SDA 和SCL 引脚上发起启动条件。由硬件自动清零。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SSPBUF        =        0xAF;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读取 1.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SSPCON2bits.RCEN        =        1;                //使能接受。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满.

        SSPCON2bits.ACKDT        =        0;
        SSPCON2bits.ACKEN        =        1;
        while(SSPCON2bits.ACKEN);                //        AckI2C1()

//        Delay_us(1);

        SSPCON2bits.PEN=1;
        while(SSPCON2bits.PEN);                //StopI2C2()

        Buff_Number        =        SSPBUF;                                //数据123.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0IF        ==        1)
        {
                TMR0IF        =        0;
                LED        =        ~LED;
                if(LED == 1)
                {
                        I2C_HD_Write();
                        I2C_HD_Read();
                        Cont_Number = Buff_Number;
                }
                else
                {
                        Cont_Number = 12345;
                }
                TMR0H        =        Timer0_RH;
                TMR0L        =        Timer0_RL;
        }

        if(SSPIF        ==        1)
        {
        SSPIF = 0;                                                //清中断。
        }
}

网友:
1:要按照手册上的时序来,尤其是最后的应答一定要加上。
2:写每个数据之间要加点延时,否则会出现乱码。

楼主:
唉,PIC18真的这么不待见,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A:
用不了那么复杂,给你一个PIC24 的程序参考
#include <p24FJ32GA002.h>
#define USE_AND_OR // To enable AND_OR mask setting for I2C.
#include <i2c.h>
#define Fosc        (16000000)
#define Fcy                (Fosc/2)
//#define Fsck        400000    //400k
#define Fsck        100000    //100k
//#define I2C_BRG        79
#define I2C_BRG        ((Fcy/2/Fsck)-1)
#define uchar unsigned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void __delay32(unsigned long cycles);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void i2c_init(void)
{
  TRISBbits.TRISB8 = 0;   // SCL1
  TRISBbits.TRISB9 = 0;  //SDA1
  OpenI2C1( I2C_ON, I2C_BRG );
}
//写2402,值写到指定的地址
void AT2402_Write(uchar address,uchar val)  //AT2402寄存器地址0-255h
{
    StartI2C1();                //Send the Start Bit
     IdleI2C1();                    //Wait to complete
    MasterWriteI2C1(0XA0);    // addresses the chip
       IdleI2C1();
    MasterWriteI2C1(address);     // mem address
        IdleI2C1();
    MasterWriteI2C1( val );    // write value into minutes register
        IdleI2C1();
   StopI2C1();        //Send the Stop condition
        IdleI2C1();
}
//读2402,存储器地址的值****************************************
uchar AT2402_Read(uchar address)  //AT2402存储器地址0-255h
{
  uchar ret;
    StartI2C1();                //Send the Start Bit
     IdleI2C1();                    //Wait to complete

   MasterWriteI2C1(0xa0);    // addresses the chip
    IdleI2C1();
  MasterWriteI2C1(address);    // addresses the chip
    IdleI2C1();

RestartI2C1();        //Send the Restart condition
__delay32(40);
      IdleI2C1();
  MasterWriteI2C1(0XA1);    // addresses the chip
     IdleI2C1();
    ret = MasterReadI2C1();        // read one byte

  StopI2C1();        //Send the Stop condition
        IdleI2C1();        //Wait to complete
  return ret;
}

网友:
从10地址读出一字节,值是0xac

网友: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SSPCON2bits.ACKDT        =        1;
        SSPCON2bits.ACKEN        =        1;

        SSPBUF        =        0xAE;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写入 0.
        while(SSPSTATbits.BF);                        // SSPBUF为空.
        while(SSPCON2bits.ACKEN);                //        NotAckI2C1()

        Delay_us(1);

感觉有应先改寄存器状态再发送

网友:
你们用的什么软件啊,好高端的样子。

求下载,求推荐。

网友:
你没检测总线空闲,

网友:
2楼8楼 说的很清楚了。

软件是逻辑分析仪自带的吧。

楼主(2013-06-15):
      问题已解决,应该是没有进行等待写入完成这一步。感谢楼上所有提示语帮助的坛友,话说赏金没平分功能抱歉了。。。
//18F_I2C_HD
#include <p18f14k50.h>                      //优先选用编译器路径头文件
#include "18F_I2C_HD.h"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_us.h"

void I2C_HD_Init(void)
{
        //MSSP状态寄存器(I2C模式)
        SSPSTAT                        =        0x80;        //压摆率控制位,使用100KHz标准速率,SMBus 选择位,不开启
        SSPADD                        =        0x2D;        //(Fosc/100000)/4 - 1;        //100KHz总线频率 12MHz/100KHz/4-1 = 0x1D;
        SSPCON1                        =        0x28;        //I2C 主模式,时钟 = FOSC/(4 * (SSPADD + 1)),同步串口使能位,开启
        SSPCON2                        =        0x00;        //Clear Control Bits
        DDRBbits.RB4                =        1;        //开启SDA和SCL为输入
        DDRBbits.RB6                =        1;

        PIE1bits.SSPIE                =        1;

        ControlByte = 0xAE;                                // AT24C02地址1010,A2-A0:111,写入 0.
        length        =        1;                                        //接受的字节长度 3 Byte

}

//----------------------------------------I2C写入数据--------------------------------------------
void I2C_HD_Write(void)
{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StartI2C();                                                        // 发出起始位。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等待起始位完成。

        WriteI2C( ControlByte );                        // 写控制位。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WriteI2C( 0x01 );                                        // 地址 0x01.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WriteI2C( 0x7B );                                        // 数据 0x7B.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StopI2C();                          // 发送停止指令
        while ( SSPCON2bits.PEN );                        // 等待停止指令完成
        while (EEAckPolling(ControlByte));        // 等待写入周期完成。
}

//----------------------------------------I2C读取--------------------------------------------
void I2C_HD_Read(void)
{
        unsigned char  *data;
        data = &I2C_Data[0];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StartI2C();                                                        // 发出起始位。
        while ( SSPCON2bits.SEN );                        // 等待起始位完成。

        WriteI2C( ControlByte );                        // 写控制位。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WriteI2C( 0x01 );                                        // 地址 0x01.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RestartI2C();                                                // 重启总线。
        while ( SSPCON2bits.RSEN );                 // 等待总线重启完成。

        WriteI2C( ControlByte | 0x01 );                // 读取。
        IdleI2C();                                                        // 确保总线空闲。
        getsI2C( data, length );                        // 读取数值。

        NotAckI2C();                                                // 发送无应答。
        while ( SSPCON2bits.ACKEN );                // 等待应答过程结束。
        StopI2C();                          // 发送停止指令
        while ( SSPCON2bits.PEN );                        // 等待停止指令完成
}

网友B(2014-11-22):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那么复杂,给你一个PIC24 的程序参考
#include
#define USE_AND_OR // To enable AND_OR mask setti ...

StartI2C1,这个是pic的外设库函数么?

网友:
是的外设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artI2C1,这个是pic的外设库函数么?

是的外设库函数

网友C(2015-09-01):
楼主现在I2C程序搞定了吗?能否指点一下我,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现在I2C程序搞定了吗?能否指点一下我,我也遇到了你一样的问题 Q 243-44-1165 ...

如果使用PIC库的话,可以直接调用我在10楼回复的函数就可完成读写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PIC库的话,可以直接调用我在10楼回复的函数就可完成读写操作。

IdleI2C();   这个函数具体内容是什么。能否把整个程序直接发到我的邮箱 dianzidianzixin@qq.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