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Option byte 修改问题:Error on Option Bytes ...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3-05-09):
最近调试STM8的I2C,用的是stm8s105k4,datasheet里面显示两个引脚的SDA和SCL功能为option bit,则需要我修改存储在EEPROM里面的Option Byte,参考了三年前的帖子,abner的“stm8蜂鸣器(beep)发声实验,程序里修改OptionByte位,软件复位”,基于其中的代码进行修改,准备用IAP的方法:

void main(void)
{
  ......
  FLASH_DeInit();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if(FLASH_ReadOptionByte(0x4803) != 0x60)
    {
        FLASH_ProgramOptionByte(0x4803,0x60);//将相应的管脚remap为SDA SCL ( 有一些误操作,应该是赋值0x40,但是我想问题应该不大,大不了多remap一个引脚吧)
        WWDG->CR = 0x80;//复位stm8
    }
......
}

采用ST-LINK的SWIM进行debug,发现程序运行在WWDG->CR之后就跑飞了。。。。
更加悲剧的是,当我第三次进行debug的时候,发现IAR报错,主要是“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相关的问题。上网查了资料,就准备用STVP的ICP方法进行erase:将Option Byte部分烧写成默认值。但是发现无法正确烧写,也是报错“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看到下面的log窗口显示的是Verify eroor,所以将Edit->Preferences->Verify after programming 勾掉,这样一来就可以对Option Byte进行擦除了。但是还是显示“Error on Option Bytes (complementary bytes). Reprogram Option Bytes of device”的错误。。。。

仔细分析以后,认为是擦除不彻底,查看了STM8的application note :PM0047:STM8 Flash programming。这篇文档的P14里面有表,下面有一句话:

When ROP is removed, the whole memory is erased, including option bytes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在Option Byte里面的ROP改为disable,再enable。。。最后问题解决了,又可以正常debug了!!!

网上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解答较少,所以将我迷迷糊糊的debug经历分享出来。还请高人点拨其中的关键点

网友(2013-09-16):
专业  !!!
When ROP is removed, the whole memory is erased, including option bytes
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就在Option Byte里面的ROP改为disable,再enable。。。最后问题解决了,又可以正常debug了!!!

网友(2013-12-30):
楼主,刚好遇到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我是在 定时器开启后,没开中断出现问题的,很无语

网友:
灰常感谢!!!!!!!!!!!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原以为芯片坏了。花了几分钟就找到了这个贴,立马照做,立马就好了

网友(2015-02-08):
按楼主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
Sun Feb 08, 2015 00:08:17: Errors while setting configuration with MCU name STM8S103F3P: gdi-error [40301]: The Flash Memory Read-out protection option must be disabled for debug. Disabling this option will first erase
不过再将其设置为OFF后用STVP烧入后正常,用IAR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2015-05-20):
你好,最近正纠结OPTION BYTE的问题。遇到楼主所说的类似问题。
能请教一下,“就在Option Byte里面的ROP改为disable,再enable。。。最后问题解决了,又可以正常debug了”,这个具体应该怎样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