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用LGT单片机!

楼主(2013-05-10):
站长于一年之前推出LGT单片机,曾经令人为之振奋,然而1年过去了,一直没有一个完善的LGT单片机项目,着实让人感到遗憾……
特此呼吁站长用LGT来做这个开源项目,也可以使“我们的AVR”得到更好的推广。

网友A:
LGT哪一款型号可以装下UNICODE码表?这个是玩中文短信必不可少的东西,将近50KB容量。难道还要外扩FLASH吗?

选合适的MCU做合适的事,而不是为了用而用。

楼主不如建议一下,将LGT的小封装型号作为温湿度烟雾或者电压的前端采集MCU,然后和主机MCU通信,这样以来,主机就变的更加灵活,可以扩展不同的东西实现不同的功能。

网友:
我有一个项目开始用的是LGT,帮朋友写程序,但是干扰通不过,容易复位。后换pic芯片了。

网友:
LGT的AD稳定性和AVR比还是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测试数据吗? 我知道有好几个大客户,是用到LGT的AD的,他们反映跟AVR差距不大。 ...

设备是内带锂电的,可外接一个交流变压器给电池充电,没接入交流电源运行好好的,一接入交流电源LGT就复位,如果是外接直流电就没事。
芯片是最早期从邮购部买的第一批货。最来改进过的芯片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T哪一款型号可以装下UNICODE码表?这个是玩中文短信必不可少的东西,将近50KB容量。难道还要外扩FLASH吗 ...

单片机的容量是宝贵的。

GU900模块可以兼容GSM、UCS2 和GB2312 编码方式收发短信。在GSM模式下,一个短
信最大可以发送 160 个字节,其它两种编码可以发送 70 个字节。GU900D 可以支持中文收
发,可以完全使用原来的标准指令来实现中文收发,前提就是用 AT+CSCS="GB2312"。

网友:
一个使用NXP的ARM7最多的人强烈建议使用MSP430,因为它的功耗好低,我目前的项目改用这个了,因为电池供电,发短信报警,要用8年,设计寿命10年

网友:
这个 有多少人 用过  稳定用如何  还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LGT哪一款型号可以装下UNICODE码表?这个是玩中文短信必不可少的东西,将近50KB容量。难道还要外扩FLASH吗 ...

单片机编码里面,要发的PDU内容里面,直接用unicode码就可行了,

反正都是双字节编码,为何死守GB2312,再花几十K rom和一堆代码来去和Unicode码转来转去呢?

关键是这个应用并不是做短信透传,而是发特定的内容。

依我看,实现这么个功能,8K Flash, 512字节 Ram 的CPU就足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编码里面,要发的PDU内容里面,直接用unicode码就可行了,

反正都是双字节编码,为何死 ...

这也太小了,编程结构受限,扩展受限,作为主控这不太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编码里面,要发的PDU内容里面,直接用unicode码就可行了,

反正都是双字节编码,为何死 ...

是的,应该这样。

网友(2013-06-27):
发特定的内容应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