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全局变量占用程序存储空间吗?

楼主(2013-05-10):
全局变量是否占用最终程序的存储空间,这个问题其实早在我们学习C语言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我隐约记得初学C语言的时候,书本上告诉我们:
全局自动变量——保存在读写数据段
全局静态变量——保存在读写数据段
全局常量——保存在只读数据段
局部自动变量——保存在栈空间里的
而我们在做单片机程序的时候,由于都是用的C编程,所以数据的存储也是一样的。上面的读写数据段在单片机里就是RW-data段,上面的只读数据段在单片机里就是RO-data,还有一个零初始化数据段ZI-data段(由此可见,RW-data加上ZI-data就是总共要分配的RAM空间大小),最后一个Code段就不用介绍了,大家都明白。
那么究竟一个STM32程序编译链接完成后的BIN文件大小到底跟所申请的全局变量有没有关系呢?答案是无关!最终生成的BIN文件大小只与程序的代码段(Code段)和只读数据段(RO-data)有关,即BIN文件大小=Code段+RO-data段。
为了验证这一点,我特地拿正点原子战舰开发板的案例《实验48 串口IAP实验》来给大家演示,证明目标代码的大小与程序中所申请的全局变量大小无关。选择正点原子的这个案例有两个原因:1.本人目前正在学习STM32 IAP编程;2.该例程中分配了一个全局变量u8 USART_RX_BUF[USART_REC_LEN],USART_REC_LEN的长度为55K,几乎占用了80%的SRAM空间,对本文的论点起着典范作用。
首先我们不对工程进行修改,如下图:

编译链接后,生成的目标代码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Program Size: Code=19208 RO-data=3036 RW-data=64 ZI-data=62400
得出ROM=21.7K RAM=61K

我们再将USART_REC_LEN宏的长度修改为55,空间大大缩小,如下图:

编译链接后,目标代码大小如下:

可以看到Program Size: Code=19208 RO-data=3036 RW-data=64 ZI-data=6136
得到ROM=21.7K RAM=6K

而两次编译后,我们到工程目录下找到IAP.BIN文件,查看该文件的大小,都是21.7K,如下图:

由此可见,目标代码的大小与程序中所申请的全局变量大小无关,而只与代码段(Code段)和只读数据段(RO-data段)有关,而全局变量的大小只会影响到占用SRAM的大小。那么既然最终的目标代码大小跟全局变量的大小无关,是不是目标代码就一点也不包含全局变量了呢?呵呵,如果不包含全局变量,那程序运行的时候就不知道全局变量在哪里啦!当然会包含全局变量啦,只是不是包含它们的存储空间,而是包含他们分配空间的信息,比如该全局变量的起始地址、空间大小、是否要用0初始化等信息,这样就只会占用目标代码非常少的空间。那全局变量又是在什么时候分配的呢?全局变量的分配是在程序复位中断执行后,进入main函数之前分配的。那么全局变量又是由谁来分配的呢?全局变量的分配工作在你的用户程序中是看不到的,它们是有开发环境提供的C运行时库提供的代码,是由链接器把他们嵌入到你的用户代码里的。
现在,对于变量的空间分配,你是不是更了解了一些呢?

网友:
讲得很好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你在声明全局变量时就向里面填充了内容,不然不会增加ROM占用空间。
比如char str[10]="Hello!",虽然这个字符串是在RAM的,但是ROM也包含了这个字符串的内容和复制内容到RAM的程序,在初始化的时候就会执行程序把ROM的内容复制到RAM中分配的空间里。

网友:
顶一个!楼主半夜还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你在声明全局变量时就向里面填充了内容,不然不会增加ROM占用空间。
比如char ...

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就是理所当然的,除非你在声明全局变量时就向里面填充了内容,不然不会增加ROM占用空间。
比如char ...

你说的很对,因为“Hello!”是常量,常量就是保存在只读数据段的,所以会占用ROM的大小,而至于将这些常量复制到RAM的执行代码只会占用很小一部分ROM空间的,所以最终目标代码的大小还是由代码段和只读数据段决定的。
你对于C语言的内存管理很熟悉呀!

网友B:
常识性问题

Program Size: Code=86496 RO-data=9064 RW-data=1452 ZI-data=16116

Code是指令代码占用的空间,RO-data是 Read Only 只读常量的大小,如const型,RW-data是(Read Write) 初始化了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是(Zero Initialize) 没有初始化的可读写变量的大小。ZI-data不会被算做代码里因为不会被初始化。

简单的说就是在烧写的时候是FLASH中的被占用的空间为:Code + RO Data + RW Data

程序运行的时候,芯片内部RAM使用的空间为: RW Data + ZI Data

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如果定义的时候初始化,就统计在RW Data,如果没有,就统计在ZI-Data

网友:
进入main函数之前的操作是初始化变量,而不是分配,分配是由编译器和链接器完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识性问题

你的这句话“FLASH中的被占用的空间为:Code + RO Data + RW Data”,确实是要加上RW Data的空间大小吗?我觉得FLASH应该只是包含了RW Data的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起始地址、空间大小、初值地址等信息,而不是整个RW Data的大小吧?
初来乍到,请多多指教!

网友:
char ch[]="jack slow fuck";
就是典型的RW,这个字符串在flash里面有,开机后还要复制到ram里面,所以RW既占用flash也占用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这句话“FLASH中的被占用的空间为:Code + RO Data + RW Data”,确实是要加上RW Data的空间大小吗? ...

前面认同了char str[10]="Hello!",后面就开始反悔。他们讲的是同一件事

网友:
你以为我会被你误导么。

网友:
char ch[]="jack slow fuck";
这是两句.....不是一句....

楼主:
嗯,楼上说的都对,我验证过了,最终生成的目标代码大小=Code+RO Data+RW Data。实验如下:
建立一个最简单的工程,如下图:

main.c源码如下:
unsigned char var[1024]={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ffffffffffffffff"
};

int _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i = var[0];
                i++;
        }
}

工程中只有1个main.c文件,该文件也很简单,就1个全局变量unsigned char var[1024],和一个_main函数。这里用_main而不用main是因为main函数会让链接器自动添加C库函数启动代码,而C库函数启动代码又会对全局数据进行压缩处理,这样就会是我们最终得到的BIN文件缩水,所以我这里使用_main函数就不会自动链接C库函数启动代码了。对工程的设置如下:
分散加载文件使用自己编写的sct文件:

别忘了设置程序入口点,这里设置_mian为程序入口点,防止编译产生警告。

bin文件格式转换设置:

工程设置完毕后,编译、链接,最终结果如下图:

可以看到Code代码段占用16字节,只读数据段RO Data为0字节,读写数据段RW Data为1024字节。这是我们找到生成的test.bin文件查看其大小刚好为1040字节=Code(16) + RO Data(0) + RW Data(1024),如下图:

本来我以为数组中的字符串“ffffffffffffffff”.....都是常量,照理说应该将它们划分到RO Data段的,可是MDK刚好跟我想的相反,把他们的大小规划到RW Data段了,而RO Data段则不包括它们的大小。
如果将原来的全局变量改成const类型,那么很容易想到,RO Data就变为1024字节,而RW Data就变为0字节,如下图:

所以最终得出结论,最终占用FLASH空间大小的因素是由Code、RO Data、RW Data这三个空间决定的,一般情况下,是小于等于Code+RO Data+RW Data,因为C库函数启动代码会对数据进行压缩处理。

楼主:
工程源码

网友C:
占不占空间要看变量有没有被初始化;
初始化了没用过,可能被优化了也不会占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不占空间要看变量有没有被初始化;
初始化了没用过,可能被优化了也不会占空间 ...

嗯,编译器的优化等级也会影响到最终的程序大小的。

网友(2013-11-27):
引用 楼主:
嗯,楼上说的都对,我验证过了,最终生成的目标代码大小=Code+RO Data+RW Data。实验如下:
建立一个最简单 ...

那此时需要的ram为多少呢?

网友:
好吧,lz值得鼓励,大概lz上份工是幼稚园的阿姨工作。。。。

网友D:
唉。。。你对ZI理解是错的。。。ZI != Zero Initialize
看来搞清缩写的全称到底是什么 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唉。。。你对ZI理解是错的。。。ZI != Zero Initialize
看来搞清缩写的全称到底是什么 很重要。。。 ...

请指教。

网友D:
ZI是Zero Initialized,就少了个d,意思可不一样。。。
没有显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静态变量都被初始化成0了。
ZI-data说的就是初始化为零的数据,而不是说没有初始化。
真正没有初始化的叫uninitialized。。。

网友B:
引用 网友D:
ZI是Zero Initialized,就少了个d,意思可不一样。。。
没有显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静态变量都被初始化成 ...

ZI 对应的就是在C代码里只定义,没初始化的变量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ZI 对应的就是在C代码里只定义,没初始化的变量吧。

现象是这么个现象,只是解释得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象是这么个现象,只是解释得不对

学习了

请问Code,RO-data, RW-data的含义是不是在keil的文档里有说明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请问Code,RO-data, RW-data的含义是不是在keil的文档里有说明啊?

有的。打开帮助搜索一下。也可谷歌一下、维基一下

网友(2014-06-18):
谢谢,说得很好

网友:
长知识了。呵呵。

网友F(2015-01-11):
楼主这个作何解释??
第二幅图在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加了 const unsigned char var[1024]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作何解释??
第二幅图在第一幅图的基础上加了 const unsigned char var[1024] = ............. ...

这个需要你把整个代码贴上来才能分析,光这么一小块也看不清你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你第一张图为什么RW Data有1036这么大?不知道你的全局变量都定义了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你把整个代码贴上来才能分析,光这么一小块也看不清你到底是怎么写的,而且你第一张图为什么RW D ...

我是在你贴的工程上改的,
图1是增加了几个变量,如下:

原来的那个大数组前面的const 去掉了;
unsigned int test;
unsigned int test1 = 100;

在函数_main()
{
        static unsigned int j = 10;
}

rw_data = 1024 + 3 *4 = 1036;

图2只是改变了一个地方,把大数组前面加上了const, 其他未动编译结果就是图2,
很是困惑

楼主:
估计是被优化掉了吧!因为你定义的那几个变量都没有被使用到,看看编译器优化等级什么的是不是有改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被优化掉了吧!因为你定义的那几个变量都没有被使用到,看看编译器优化等级什么的是不是有改动。 ...

工程没有做任何的修改,优化等级我看了一下,为0 没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