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移动电源,够不够水平将激活按键去掉?

楼主(2013-05-1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水平有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围观学习。

网友:
激活键对那些有嵌入式系统的比较有效,对祼奔的完全可以找其它办法解决。

网友:
可能是因为取下电池后保护板会认为电量过低锁死,所装上新电池后要激活一下,充一下电或者按一下激活键就激活了。

网友:
不需要所谓的激活键,可考虑改为上电激活,需要的时候充一下电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用DW01+做保护芯片有这个问题。

网友:
就看激活键具体作用是什么,如果只是一个复位键,我认为完全可以去掉

网友:
有些型号的保护芯片还有禁止向0V电池充电功能,用起来更麻烦

网友A:
我买的品能移动电源,就有插上手机自动开机的功能,充满或者拔出手机,过一会他就自己关机了。

上面的按键我基本上不用(双击按键开关LED)

网友:
DW01保护芯片在上电的时候状态不确定,但它有一个激活脚,低电平有效,把这个脚接一个104电容到地,可以很有效的做到上电不会在保护状态,如果由于短路或过流导至的保护则必须充一下电能才激活或把电池重装一下。

按键功能去掉完全可以,只要加入一个负载自动检测电路就可以,接入负载时自动唤醒MCU开始输出,无负载延时关机就行。

网友B:
没问题的~ 下面这款网友DIY的移动电源,就有自激活功能

我问过店家,是用单片机进行的激活操作
之前自己DIY的时候也加入了这个功能(没用单片机,直接是MOS搭的硬件激活电路,用起来不错就是静态功耗比较大,仍有很大的优化空间)

相信在本坛诸多网友的帮助下,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链接如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35-6676515725.1.PayTYU&id=15147936768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品能移动电源,就有插上手机自动开机的功能,充满或者拔出手机,过一会他就自己关机了。

上面的按键 ...

这样的待机电流有多大啊?

网友C:
MCU接在保护之前就行了,问题是很多MCU就算在掉电复位状态下的功耗也比保护IC大很多,所以如果电用完后长时间放着的话,很可能会被单片机过放而损坏。

网友:
用了这么久coolook,才知道它还有个激活按键,不知道是干嘛用的。

网友D:
自制的STM8移动电源,未使用复位按键,当然有一个按键唤醒输出和控制LED照明,使用了几个月(当然使用周期比较长,几乎2个星期用一次)未发现CPU死机的情况。

网友:
主要USB没有插入检测。没有一个硬信号可以方便的检测设备插入。(特别是需要充电,无法提供上拉的从机设备)

网友:
可以放在内部吧

网友:
家里一个ip5的充电器
最近发现插在墙上连续2天以上就会没有输出
一定要拔下来,再插上去
还不能连着手机插
ip5为国内行货
以前的好几个iphone4这类充电器从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2天用了3次。

刚才我用一台 Agilent 电源,及 Maynuo 电子负载进行测试,演示出了必定要用激活键的情 ...

也就是说每次换电池的时候,可能用到激活键,不是简单的复位按钮。

那么,激活键的存在是一种保护功能喽。保护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2天用了3次。

刚才我用一台 Agilent 电源,及 Maynuo 电子负载进行测试,演示出了必定要用激活键的情 ...

是保护IC的问题,保护IC本身没考虑换电池的情况,一般设计是和电池焊死的,第一次上电会锁死输出,需要外部向电池充电才能激活。你的MOMAX是不可换电池的,所以没有这个问题。
移动电源换完电池没地方充电,所以就只能用个按钮将保护IC跳过来模拟外部充电。
解决办法不是没有,要么找没上电自锁的保护IC(成本),要么将单片机放在保护IC前面(功耗)。

网友:
可以用usb的外壳和地作为插入检测。一般usb线会把外壳和usb地线连在一块。移动电源的usb地和插座外壳不要直接接在一块,就可以检测两根线是否相连作为插入检测。
对于取消激活键问题,要实现插入负载自动输出,不用专用芯片就要用单片机,可以用430系列单片机和上面我说的插入检测,平时单片机处于休眠状态,有负载插入后给单片机一个中断唤醒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电源肯定要设计成换电池也不用激活键。

现在看来,COOLOOK除了这个缺陷外,它的设计水平低下及作 ...

很难解决,
可以:单片机供电做在保护电路前面,串一二极管,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是否保护,单片机用超低功耗的,像遥控用的、NEC单片机,不工作是睡眠,
但是:不能检测输出电流,因为保护电路输出的"P-"跟电池的负极是断开的,做不到单片机的地与保护电路后的"P-"共地,修改:后面的电路也不能控制了。

可以:用两个单片机,或者硬件搭建装电池取消保护,
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升压部分由故障,如boost的那个MOS管坏了,对地短路了,装电池,自动取消保护,保护电路的mos管冒烟了。。。
修改:保护电路的mos管可能冒烟了。。。(没这么弄过,有空要试试)

网友:
我觉得加,一些电路就能模拟出这个按键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MCU接在保护之前就行了,问题是很多MCU就算在掉电复位状态下的功耗也比保护IC大很多,所以如果电用完后长时 ...

楼上帖子中的那个移动电源,以前关注的时候
即便是自激活(MCU),关机电流也不到1uA

会不会是有个什么自锁,虽然单片机直接连接电池,但关机时还有一个MOS控制,关闭对MCU的供电
按下按键的一刹那,MOS导通,MCU工作,首先锁住MOS保证以后供电,然后激活锂电保护IC,开启输出

网友:
是保护IC的问题,跟单片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这个问题对于保护IC是DW01的方案来说是无解的。

网友:
如果只是短路保护,那么可以用P管关掉电源(保护值设置到锂电保护IC的保护点之内,否则还是硬件先保护),故障解除自恢复;如果换电池,那么久要求充电激活,也就是说电池都可以换,应该就有电,不知合理与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难解决,
可以:单片机供电做在保护电路前面,串一二极管,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是否保护,单片机用超低 ...

电池短路保护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完成,基級加一电阻与电池正级相连,后级短路的话基級电压为0,输出断开。大电流可以用mos。
还有电池反接保护可以用4个mos管做成自动极性转换电路

网友:
买自激活的DW01就好了,昨天听供应商说现在有这个。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楼上帖子中的那个移动电源,以前关注的时候
即便是自激活(MCU),关机电流也不到1uA

有更清楚的图片么。

YZX的东西不便宜,图上这个我记得是300+吧

找到一幅稍微清楚些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清楚我的楼主位。 2天发生了3次,是像死机一样,需要按激活键才能使用。

不是保护什么,而是设计功 ...

我有一种猜测
所谓死机一样的情况
也许是因为电池接触不好
跟保护板有关
有些保护板很敏感
有些保护板又很不敏感
因为这种常用的电池仓结构有个先天缺陷
1、18650电池重量相比弹簧的弹力来说是偏大的
2、只要有一个合适的加速度(比如装好电池的盒子,正极朝上,往大腿上砸,也许会出现瞬间的4节电池都离开正极金属片)

至于实际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敢确定,只是这种情况在我的一个移动电源上出现过
以及非常多的18650手电用于自行车夜骑时会发生同样原理导致的挑档

解决办法有2类:
1、改进接触,比如:正负极都加弹簧(不太符合常规使用习惯);弹簧换成更易识别的接触物(比如弹簧上加个铜帽表示正极等)
2、换个对这种情况不敏感的保护板,或者其他电路上想办法

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弃可更换电池,直接点焊。。。
其实点焊后还是可以更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更清楚的图片么。

YZX的东西不便宜,图上这个我记得是300+吧

之前下过一些旧版本的高清PCB照片
不过在家里电脑上…………晚点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帖子中的那个移动电源,以前关注的时候
即便是自激活(MCU),关机电流也不到1uA

嗯,AVR的休眠电流是0.5uA,接在保护IC前问题也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其它IC的代价如何?

看了下,精工有无自锁的型号,其它家不清楚,应该也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嗯,AVR的休眠电流是0.5uA,接在保护IC前问题也不大。

那款电源的关机电流应该是0.0x uA级别,猜测前面可能还加了一个漏电流极低的MOS

不过关机电流能达到0.x uA甚至1~2uA也就够了,毕竟锂电本身也会掉电(貌似每天1%?)…………

难不成要用430或者stm32l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款电源的关机电流应该是0.0x uA级别,猜测前面可能还加了一个漏电流极低的MOS

不过关机电流能达到0.x  ...

多数锂电池保护芯片本身的欠压模式电流也不过0.1uA,再小没必要了吧,再说漏电小的MOS一般内阻大。

网友:
下一个‘乔布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数锂电池保护芯片本身的欠压模式电流也不过0.1uA,再小没必要了吧,再说漏电小的MOS一般内阻大。 ...

有道理!! 再往小做的话…… 体积、成本、可靠性,都是问题

难道真的要用回AVR了

网友H:
没这个键的话,电筒功能怎么用呢?我买的山寨移动电源本身带了负载检测,插上手机直接冲,这个键很多时候是用来开关电筒的,激活功能属于次要

网友:
锂电池在常温下每个月损失的电量大概是3%;
假设四节18650电池并联起来的总容量是10000mAh;
那么每个月损失的电量大概是300mAh;
那么自放电电流大概是0.4mA(24000分之1个C);

单片机,锂电保护那类IC消耗的总待机电流只要在0.4mA/10(40uA)这个级别的,对移动电源的使用放置时间就没有大的影响。也没有必要使用一些超低功耗的单片机.

网友I:
所以待机电流在40uA级别的,且在3.0V-4.2V均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有哪些呢?AVR算一个吧,还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这个键的话,电筒功能怎么用呢?我买的山寨移动电源本身带了负载检测,插上手机直接冲,这个键很多时候是 ...

MOMAX电源

任何情况下,短按两下开手电,再短按两下关闭

开关机用长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所以待机电流在40uA级别的,且在3.0V-4.2V均能正常工作的单片机有哪些呢?AVR算一个吧,还有呢? ...

STM32和MSP430串个二极管也算吧。

网友J:
弄个干簧管, 死机的时候大家摇一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弄个干簧管, 死机的时候大家摇一摇

不是干簧管,应该是震动开关。

网友K:
虽然没研究过移动电源 ,但是觉得激活按键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K:
虽然没研究过移动电源 ,但是觉得激活按键没有必要。

不是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对于移动电源来说是一个难点

那些设计实力不足的厂家,无法做到自动激活,因此只好加入一个蛋疼的手动激活按钮

网友L:
去掉激活按键完全不是问题,一个电阻通过MOS做开关连接在保护板的电池负极和输出端,在按下按键的时候使MOS导通,在外部电路电阻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正常激活保护电路,如果外部短路或电阻很小,保护电路的正负极输出端是无法建立起足够的电压使保护电路激活的。大功率的电动工具的保护电路,不少是采用类似的方式来解决过电流保护后激活问题。

网友:
我觉得蛋疼的就是充电还要按一次按键,所以我希望能去掉

网友M:
不把原因搞清楚,这个按键就取消不掉。
如果是弹簧片的原因,重点就换个更合适的弹片,比如相机电池仓。
如果是电路保护导致的,就在电路上多下功夫。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不把原因搞清楚,这个按键就取消不掉。
如果是弹簧片的原因,重点就换个更合适的弹片,比如相机电池仓。
如 ...

原因很清楚,保护IC的手册里明确写着的,这是过放自锁保护设计,进入过放保护后必须经过充电才能重新激活输出。

网友:
技术上肯定能实现,但是商业化的产品,尤其是非高端产品,成本还是很关键的。

网友:
自激活的一般是有插入检测的(即空载输出一个电流微弱的5V信号,插进去->拉低激活输出,拔出来->电流用ADC测不出来了->进入休眠状态,即MCU是有休眠状态的,如ATTiny系列的,8脚,6IO,4ADC+2PWM即可做到充放电电流电压控制,仅需一片8脚ATTiny+2个MOS管(当然不用Boost锂电要2串才能用)。空载被拉低触发MCU,进入休眠状态就等待触发中断,跑飞不要紧,代码全部填充j 0,即跑飞即跳到复位关闭所有输出)。有电流电压控制的一定是MCU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原因很清楚,保护IC的手册里明确写着的,这是过放自锁保护设计,进入过放保护后必须经过充电才能重新激活 ...

如果是这个原因,再加上你的本事,那一定能够解决咯..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这个原因,再加上你的本事,那一定能够解决咯..

方案前面已经说啦,可以选没有自锁的IC,也可以把MCU接在保护IC前面。

网友:
造成需要这个激活按键的原因正与前面所说是锂电池保护ic上电自锁的原因。
只要你选择锂电池保护ic能向0V充电 并且移动电源的充电管理IC或者充电电路能对0V电池充电,这个激活按键就可以由充电激活代替。

网友:
是保护ic的问题,可以通过外加电路解决但不可靠。单片机最好不要接在保护ic前面,除非程序设计强壮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L:
去掉激活按键完全不是问题,一个电阻通过MOS做开关连接在保护板的电池负极和输出端,在按下按键的时候使MOS ...

这种做法是破坏过流保护功能的做法,如果开启这种做法时,输出处于短路状态,那肯定有东西会被烧毁的。

网友L:
楼上没用过不要乱说,因为有电阻存在,过来的电流比较小,保护电路输出端的正负极电压建立不起来,保护电路就不会解除保护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上没用过不要乱说,因为有电阻存在,过来的电流比较小,保护电路输出端的正负极电压建立不起来,保护电路 ...

因为后级有滤波电容和升压电路,本身等效的正极对输出地的电阻就不是很大的,所以这个电阻也必须很小,我用单片机的IO引脚做过对CS213的激活,那可不是极短时间就能激活的。

网友:
MCU没用看门狗?

网友N:
此激活按键完全可以去掉,可换电池的产品使用激活按键是因为锂电池的保护板在上电时的状态是不确定的,需要按键激活或者充电激活,现在大家明白了吧,需要激活按键的主要原因是在锂电保护芯片上,现在常用的锂电保护芯片DW01就是这样保护后需要激活,我们完全可以使用自恢复的锂电保护芯片,呵呵,可以和激活按键说拜拜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 下面这款网友DIY的移动电源,就有自激活功能

我问过店家,是用单片机进行的激活操作

看了他的TB链接,他的最新移动电源功能很强大,最新方案用的是MEGA328P!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此激活按键完全可以去掉,可换电池的产品使用激活按键是因为锂电池的保护板在上电时的状态是不确定的,需要 ...

有不需要激活的锂电保护芯片推荐么?我们经常用DW01,CS214还有四串的S8254都需要激活。

网友:
宏康的 HY2111-KB  就有过放电自恢复功能,至于第一次上电状态,和过流保护后会不会自恢复还得我们的硬件主力和宏康的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制的STM8移动电源,未使用复位按键,当然有一个按键唤醒输出和控制LED照明,使用了几个月(当然使用周期比较长,几乎2个星期用一次)未发现CPU死机的情况。

你给stm8提供的工作电压是多少?

网友:
只要是用MCU控制的,这个功能就不难做到。MCU的供电是直取电池端,但在供电控制上得做个小设计,就是开机按键接通开机信号后,轻触开关的开机信号会让PMOS管导通供电给MCU,MCU得电后先输出自锁信号给PMOS管以维持导通,此时开机按键可以松开,MCP进行硬件初始化并自动激活保护板。当MCU再次收到按键点按的信号,假定是关机信号,则MCU会进行相关硬件设置或是软件处理完成后,进入自杀式关机,也就是输出关机信号控制PMOS管断电操作。PMOS断开了,MCU也因为没电而无法工作,也就是O功耗!相关硬件设计可参考我发过的移动电源资料。内有原理图

网友:
去掉激活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