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中断处理

楼主(2013-05-10):
查了很多资料,也不明白“判断是否为第一次中断,并保存当前SP”,有啥作用?

邵贝贝版的说明是:ucosV2.04版之前是没有这条语句的,如果是手中有ucosV2.04版或更早的版本,应在所有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加上这2行。
也看了一些程序,貌似也是没有这两条语句。

请大牛不吝赐教。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因为第一次中断的时候,是从任务切换过来的。堆栈的空间是在任务分配的堆栈上面。所以需要保存sp。
运行到中断以后,是在栈空间上面运行的。所有的中断共用同一个栈空间。所以这个时候你不需要去保存sp。

要搞清楚sp的作用,sp是在你任务切换的时候帮助你返回到保存任务寄存器值之前的状态。

我的理解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第一次中断的时候,是从任务切换过来的。堆栈的空间是在任务分配的堆栈上面。所以需要保存sp。
运行到 ...

依你这样看,不保存PSP好像也没问题啊。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返回中断前的任务,还是使用原来的PSP恢复寄存器,没问题。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后切换到其它任务,则会在最后一个中断处保存PSP,应该也没问题。
是我哪里理解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第一次中断的时候,是从任务切换过来的。堆栈的空间是在任务分配的堆栈上面。所以需要保存sp。
运行到 ...

谢谢你的回复。

任务控制块中一直存有当前任务堆栈的指针,发生一次中断时,是否保存这个值,对运行任务运行没有影响,在ucos2.04版以前,没有在中断中保存SP,之后的版本才加入,应该是为了补某些漏洞或程序可靠性方面,但是不知道潜在的危险是什么,这是最要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你这样看,不保存PSP好像也没问题啊。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返回中断前的任务,还是使用原来的PSP恢复 ...

就是没有问题。在中断中保存SP的值,另有原因,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依你这样看,不保存PSP好像也没问题啊。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返回中断前的任务,还是使用原来的PSP恢复 ...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后切换到其它任务,则会在最后一个中断处保存PSP,应该也没问题。
-------------------------------
不是在最后一个中断处保存,而是在第一个中断的地方保存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只提到保存SP的值,却忽略了保存SP前的一个VERY重要的操作:就是保存寄存器的值。保存寄存器的值与 ...

你没注意我一直强调以前版本都不加保存SP值,甚至很多人在使用高版本的时候,使用中断也没有加保存SP语句。

我的问题是:在正常运行的基础上,作者为什么要保存SP的值?  (如果不保存状态,程序早跑飞了,无法正常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后切换到其它任务,则会在最后一个中断处保存PSP,应该也没问题。
================ ...

你认为,发生中断嵌套的时候,在两中断之间,MCU有机会执行切换任务吗?

我曾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但是得不到肯定的回答。MCU为contex-M3内核。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认为,发生中断嵌套的时候,在两中断之间,MCU有机会执行切换任务吗?

我曾问过别人这个问题,但是得 ...

“发生中断嵌套的时候,在两中断之间,MCU有机会执行切换任务吗?”

没有机会执行,因为任务切换它已经做成在pendsv中进行,而pendsv的优先级已设为最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所有中断执行完毕后切换到其它任务,则会在最后一个中断处保存PSP,应该也没问题。
---------------- ...

这个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额外保存一次。
上面是我认为不需要保存的理由

楼主:
官方的releaseNotes,V2.51的说明如下(V2.04的下个版本)

楼主:
简单翻译过的意思是 V2.51使用新的算法,可以不必在OSIntCtxSw()函数中调整SP指针,因而可以单独编译port文件,其原因可能是SP指针保存在所有的中断服务程序中(加上保存SP的两条语句)
---------------

官方描述的原因时,用的词是possible。高版本的例程中,没有这两条语句,也没有产生问题,证明这是一场虚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