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了个定时器控制小车速度的程序,但貌似出问题了

楼主(2013-05-10):
这个程序貌似智能控制左电机的方向和速度,控制不了右电机的方向和速度!各位大神帮忙查找下是什么原因啊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platform_config.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u8 count=0;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u16 TimerPeriod = 0;
u16 Channel1Pulse = 0, Channel2Pulse = 0, Channel3Pulse = 0, Channel4Pulse = 0;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Delay(vu32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CarSpeed(u32 frequency,u32 ch1,u32 ch2,u32 ch3,u32 ch4)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TIM1, GPIOA, GPIOB, GPIOE and AFIO clocks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1 |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E|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A Configuration: Channel 1, 2 and 3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0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B Configuration: Channel 1N, 2N and 3N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mpute the value to be set in ARR regiter to generate signal frequency at 17.57 Khz */
  TimerPeriod = (72000000 / frequency ) - 1;
  /* Compute CCR1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50% for channel 1 and 1N */
  Channel1Pulse = (u16) (((u32) ch1 * (TimerPeriod - 1)) / 1000);
  /* Compute CCR2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37.5%  for channel 2 and 2N */
  Channel2Pulse = (u16) (((u32) ch2 * (TimerPeriod - 1)) / 1000);
  /* Compute CCR3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25%  for channel 3 and 3N */
  Channel3Pulse = (u16) (((u32) ch3 * (TimerPeriod - 1)) / 1000);
  /* Compute CCR4 value to generate a duty cycle at 12.5%  for channel 4 */
  Channel4Pulse = (u16) (((u32) ch4 * (TimerPeriod- 1)) / 1000);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TimerPeriod;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 Channel 1, 2,3 and 4 Configuration in PWM mode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1Puls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2Pulse;
  TIM_OC2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3Pulse;
  TIM_OC3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hannel4Pulse;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 TIM1 counter enable */
  TIM_Cmd(TIM1, ENABLE);

  /* TIM1 Main Output Enable */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

void CarDirect(u8 LeftDirect,u8 RightDirec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if(LeftDirect==1)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else if(LeftDirect==0)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0);
  if(RightDirect==1)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1);
  else if(RightDirect==0)         GPIO_ResetBits(GPIOF, GPIO_Pin_1);
}

void CarStop(u8 LeftStop,u8 RightStop)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F,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配置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Pin_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if(LeftStop==1)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if(RightStop==1)
  {
    GPIO_SetBits(GPIOF, GPIO_Pin_1);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9);
   }
}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32 T= 0x000AFFFF+0x000AFFFF;
        u32 SPEED=         0x000AFFFF;
        u32 i;
        u32 LuCheng=100;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arDirect(1,0);
  CarSpeed(100,500,500,350,150);
  for(i=0;i<100;i++)
    Delay(0xAFFFF);
  CarStop(1,1);
  /////////////////////////////////
     CarStop(1,1);
            for(i=0;i<100;i++)
    Delay(0xAFFFF);

  //////////////////////////////////
  CarDirect(1,0);
  CarSpeed(100,150,500,350,150);
  for(i=0;i<100;i++)
    Delay(0xAFFFF);
  CarStop(1,1);
  //////////////////////////
  while (1)
  {}

}

网友A:
最后while(1)
{}不加分号编译不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while(1)
{}不加分号编译不报错吗?

不会啊!这个程序编译是通过了的!只是实现不了上面那个功能!帮帮忙吧!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