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9150内置DMP获取四元数并送至上位机显示

楼主(2013-05-10):
坛子里有不少同学要这份源码,在这里公布出来便于大家移植时参考。
楼主使用的是PIC32系列的单片机,开发环境是microchip的MPLAB。
楼主这份代码还有问题:就是姿态解算结果绕x轴的旋转方向正常,绕y轴和z轴的旋转都是反向的,至今还在debug,但是同dmp的通信,配置和读取都已调试通过。
有能力的同学可以拿去试试,也可以相互交流。

补充一下,这里调试用的上位机程序就是motion driver中用python写的那个motion-driver-client.py 使用方法见手册。

网友A:
十分感谢无私的楼主,同时期待楼主早日调试完成给出无误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分感谢无私的楼主,同时期待楼主早日调试完成给出无误的代码....

不是很难实现,等我有空把我修改过的文件、实现的函数单独列出来。
大家调试时候应该会碰到跟我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旋转方向可以通过初始化矩阵进行调整
static signed char gyro_orientation[9] = {-1, 0, 0,
                                           0,-1, 0,
                                           0, 0, 1};

修改矩阵符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方向可以通过初始化矩阵进行调整修改矩阵符号就行了

我知道问题出在这里,可是官方没给这个矩阵的配置方法。大侠明白这个矩阵各个元素代表的意义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问题出在这里,可是官方没给这个矩阵的配置方法。大侠明白这个矩阵各个元素代表的意义么? ...

这就是个初始旋转矩阵
你在网上找找矩阵旋转就知道了

对角线上的3个1就是XYZ的方向
你随便改改正负就能把旋转方向校正过来了

网友:
多谢lz   无私分享哈

网友C: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像楼上说的修改旋转矩阵就行了。楼主可以到InvenSense官方查找这篇应用笔记 AppNote - 9-Axis MotionFusion and Calibration Algorithms,里面有详细讲解旋转矩阵。

网友:
虽然有段时间不做运动模块开发了,但是楼主的资料又一次激发了我的兴趣。
谢谢楼主的无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像楼上说的修改旋转矩阵就行了。楼主可以到InvenSense官方查找这篇应用笔记 AppNote - ...

多谢提醒,我也是才开始做这个领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我也是才开始做这个领域

呵呵,我也刚刚开始在开这方面的资料,正打算移植到STM32里面,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贡献~!

网友D:
motion driver     上位机楼主能共享一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otion driver     上位机楼主能共享一下啊

坛子里面有共享了的上位机的,常见这篇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784-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坛子里面有共享了的上位机的,常见这篇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5784-1-1.html ...

我是想看一下  python  写的那个上位机

网友E:
楼主,芯片那里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芯片那里买呀?

香港找人带了两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港找人带了两片

哦,那只好在等等了·

网友:
正好我现在在弄这个,进来学习下

网友:
我也正在玩这个片子,不过不打算用DMP,更新率200Hz不满足现在的需求,参考下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
我现在在做的是用stm32硬件IIC与9150通信,但调试时发送7位地址后,一直是无应答,进入EV6的while死循环。
用模拟IIC,貌似能写,但读不到WHO AM I寄存器的值。下载下来研究下,希望大家一起研究分享心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
我现在在做的是用stm32硬件IIC与9150通信,但调试时发送7位地址后,一直是无应答,进 ...

一起讨论讨论,我也用stm32调dmp,qq1516867224

网友(2013-06-24):
正在做这个东西,谢谢楼主分享以及其他坛友提供的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F:
首先,感谢楼主分享。
我现在在做的是用stm32硬件IIC与9150通信,但调试时发送7位地址后,一直是无应答,进 ...

我也在做这个东西,希望能互相探讨学习,qq81659667

网友(2013-07-25):
先mark,有空再来学习~!

网友:
lz 好样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也刚刚开始在开这方面的资料,正打算移植到STM32里面,谢谢你的分享。 ...

麻烦问一下前辈,你这个做的怎么样?往STM32上移植成功了么?能不能共享开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一下前辈,你这个做的怎么样?往STM32上移植成功了么?能不能共享开源啊? ...

建议你好好看看 lotsbiss 的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8472-1-1.html,楼主已经把所有的需要注意的地方都有讲解到的。祝你好运。

网友:
敢问楼主,python中怎么加载motion-driver-client。py?手册看过了。没看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楼主的分享,像楼上说的修改旋转矩阵就行了。楼主可以到InvenSense官方查找这篇应用笔记 AppNote - ...

小弟上官网没有找到这篇笔记啊,大神可否给个链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小弟上官网没有找到这篇笔记啊,大神可否给个链接啊

要在官网下载资料首先是要注册的,我这里帮你下载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在官网下载资料首先是要注册的,我这里帮你下载了哈

谢谢这位大神啦,但我上官网怎么连注册的地方也找不到?难道在网站上买了片子才能注册?

网友(2013-08-31):
感谢楼主,最近正在搞这个,多谢了

网友:
苦逼的电子竞赛学生到此一游。感谢大神赐予我们宝贵的资源

网友I(2013-10-22):
楼主 ,会漂移么 ?6050用dmp航向角几分钟就要漂一度,我最需要的是航向角,用指南针又受干扰,不知道这个指南针加陀螺仪的融合能把这两个东西校正过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 ,会漂移么 ?6050用dmp航向角几分钟就要漂一度,我最需要的是航向角,用指南针又受干扰,不知道这个 ...

不可能不漂,因为你的参照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不定的,比如磁场。
几分钟一度算正常吧?过几分钟说不定漂回来呢?如果朝一个方向漂,再不济软件校正。。

网友:
都开始用9150了,我还在看6050呢。9150一个就100多 玩不起啊

网友(2014-01-24):
9150使用起来更方便啊,就是贵了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在、留着再用。

网友J:
这个是在microchip官网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在microchip官网下的吗?

自己写的好么亲

网友(2014-05-16):
标记一下学习。现在正在痛苦的电调~

网友(2014-08-04):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地址没有左移1bit, 那个代码是430的I2C, 地址要改为0xD0(如果Ad0=1,0xD2)

网友K(2014-11-07):
你好,我想问一下9150内置DMP出来的四元数可否用来将加速度从机体坐标系转到地理坐标系?

网友(2015-01-08):
这个个一般的电脑可以运行吗?那个上位机?

网友(2015-08-2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2015-10-27):
真的是好资料,值得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我想问一下9150内置DMP出来的四元数可否用来将加速度从机体坐标系转到地理坐标系? ...

我也想这样做,用来积分出运动轨迹,但是我发现加速度计的向量方向与欧拉角的z轴不重合,这样积分出来的数据漂移特别严重,需要自己计算旋转矩阵将加速度计测得的重力方向与z轴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