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CPLD输出3.3V脉冲能作为5V单片机的时钟用吗?

楼主(2013-05-10):
请教个问题,CPLD输出3.3V脉冲能作为5V单片机的时钟用吗?

网友:
我也好奇这个问题!求高手解答!

网友:
看看你用的单片机手册对时钟信号的要求,再用示波器测试一下CPLD输出的信号,你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只要看看单片机把多少V识别成'1',CPLD高电平高于他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基本应该可以的

网友:
可以的,>2.5V就可以当做高电平

网友:
好像两个都是TTL电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