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能作为单片机的外部输入时钟用吗?

楼主(2013-05-10):
我用CPLD输出一个12Mhz 3.3V方波,接在单片机外部时钟输入脚上,这样单片机是否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的,由xtal1输入,xtal2浮空即可,实际上xtal2是将xtal1输入的时钟进行输出,stc单片机是这样的 其他单片机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