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需要用外部晶震的加密芯片吗??只是好奇

楼主(2013-05-10):
加密芯片是8个引脚的 只有一个IO口与单片机做数据传输 CLK脚连晶振 有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或是类似的

网友A:
能说出型号,或者拍个图片

网友B:
ltk的东西, 和智能卡差不多,

网友C:
量一量引脚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PS:有的游戏机上就是使用这个加密的,破解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出型号,或者拍个图片

型号不知道 ,只有一个产品人家。不是拿来破解,只是因为说这个芯片保密很强 所以想知道是哪一个芯片 ,只知道大概引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一量引脚是不是跟这个一样
PS:有的游戏机上就是使用这个加密的,破解不了的 ...

哇 是这个!!!就是这个!!!回复慢了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 这东西需要签什么协议吗?AT的芯片都需要签订什么协议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k的东西, 和智能卡差不多,

是那个没错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