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OOK电气测试实验

楼主(2013-05-10):
实验内容:

1. 找出COOLOOK必定需要使用激活键才能继续使用的情况

2. 找出COOLOOK的电池最高工作电压,与最低工作电压。

3. 找出COOLOOK的最小输出电流与最大输出电流

4. 使用不同的放电电流,计算出COOLOOK的效率。

5. 由jj3055做的:coolook移动电源工作波形测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3710-1-1.html

实验设备:

1. 安捷伦专业电源
2. Maynuo 电子负载

实验接线图:

在COOLOOK的电池接触片的两头,焊出1平方的优质电线,接到安捷伦电源的输出端。
通过COOLOOK的USB输出口,连线到 Maynuo 电子负载的输入端。

如下图:

1.  我很轻松的找出了COOLOOK必定要使用激活键的情况:

     在正常的工作过程中,将安捷伦的电源输出断开(按OUTPUT ON/OFF键), 再将电源输出设成ON, 这里COOLOOK就无法使用开机键输出电压,必须要按”激活键“。

楼主:
[hr]

2. COOKOOK的电池最高工作电压,与最低工作电压的测试

测试结果是:电池的最低工作电压是3.1V,到4.3V向4.4V变化时,输出可能不稳定。但再向上一直能工作到4.9V。看图片及说明:

楼主:
3. 找出COOLOOK的最小输出电流

当移动电源判断没有负载时,会自动切断输出。COOLOOK 将多少MA的电流作为没有负载时的判断条件?

测试的结论是:约70mA 即0.07A的时候,COOLOOK才认为是有负载。低于这个电流会切断输出。

COOLOOK公布的参数是输出电流最大是2A.
我实测的结果,证明了COOLOOK是虚标的,从来没有测量过2A 。最大测量到1.9A,而且不稳定。 甚至一度1.6A也不能输出,要将COOLOOK关闭再开机,才能勉强再输出1.9A。

看图片:

楼主:
4. 使用不同的放电电流,计算出COOLOOK的效率。

测得最高效率是86.75%,在700MA输出电流时。
输出电流越小,效率越低。最小电流70MA时,效率只有可怜的61.63%

数据与效率请参考下面的表格:

COOLOOK效率实验数据表
 安捷伦电源COOLOOK
序号电压(V)电流(A)输出电压(V)输出电流(A)效率(%)
013.90 0.1525.2190 0.0700 61.63
023.90 0.186 5.2130 0.1002  72.01
033.90 0.330 5.1940 0.2000 80.71
043.90 0.618 5.1550 0.4004 85.64
053.90 1.055 5.0970 0.7003 86.75
063.90 1.500 5.0380 1.0030 86.38
073.90 1.799 4.9990 1.1999  85.49
083.90 2.103 4.9590 1.4003 84.67
093.90 2.409 4.9180 1.5999 83.75
103.90 2.720 4.8780 1.8000 82.77
113.90 2.872 4.8500 1.9002 82.28

测试的图片:

网友A:
好强大的show仪器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强大的show仪器帖

这些仪器不贵,加起来1万元左右而已。

我们有一台安捷伦的信号发生器,2.5万元的 :)  非常好用,是用于雕刻机研发的。

楼主:
低于70MA电流就不能输出,这点不合理。

能做到2MA,给一个LED供电都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于70MA电流就不能输出,这点不合理。

能做到2MA,给一个LED供电都可以了。 ...

此值是移动电源判断是否带载的吧。

2mA太小,还得考虑前端充电电路的消耗。

个人觉得几十ma,是合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值是移动电源判断是否带载的吧。

2mA太小,还得考虑前端充电电路的消耗。

电流小不好测量

网友:
大容量移动电源自己的充电问题是一个硬伤
一般都很难在短时间内充满
主要是充电电路的设计,很多锂电都支持大电流充电的,但是鲜有产品

网友:
其实1-3都可以不用做,在保护IC(如无意外是DW01)的datasheet里都有答案:
1.进入低压保护后放电MOSFET关闭,电流检测脚内部上拉,芯片进入自锁状态,需要外部充电激活(其实就是把电流检测端拉低)。
2.进入过压保护后只会关闭充电的MOSFET,放电的MOSFET不会关,所以会一直有输出,只是不能充电。
3.过流保护设定在3A,靠MOSFET导通内阻来检测的,误差有点大,你的图中最大到3.9V/2.8A,属正常范围,调到4.2V应该就能输出足2A了。

网友:
在浏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