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18舵机蜘蛛机器人(包括CATIA运动的模拟)

楼主(2013-05-10):
如题  这是我们的18舵机的机器人   能走和站立   由于舵机力量不行  没法滚动   高手推荐个好点的舵机吧   买的995老出现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xODg1MzI4.html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xODg1MDk2.html齿轮轴把外壳弄碎的现象

网友A:
挺好玩的,也想做个来着,发现动作太慢了,仅能做玩具。

网友:
哇很酷啊,特别是第二个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玩的,也想做个来着,发现动作太慢了,仅能做玩具。

动力问题   如果伺服单元自己弄   完全可以RUN

网友B:
太好玩了,请问那里可以买零件啊!

网友C:
牛X呀;
楼主这个是商业项目还是科研项目?

网友D:
看了第一个没感觉,第二个,呃居然还能打滚的,赞一个

网友E:
第二个视频的运动模拟做得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X呀;
楼主这个是商业项目还是科研项目?

学校的扯淡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第一个没感觉,第二个,呃居然还能打滚的,赞一个

哈哈   我同学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二个视频的运动模拟做得真不错啊

catia  暂时还不会adams

网友F: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

我敢肯定你们抄袭了我们以前的创意。知道为什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哪个学校的?

我敢肯定你们抄袭了我们以前的创意。知道为什么不? ...

把你的发上来  可以让大家说说

网友G:
开眼界了,做的很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开眼界了,做的很不错的说。

多谢夸奖   就是舵机质量太次  基本每次试验都有报废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把你的发上来  可以让大家说说

sorry,说抄袭有点过了。
这东西本来就没太多技术含量。
看到我们的创意被别人借鉴认可,我挺开心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们大二完成的作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OTY3ODMy.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sorry,说抄袭有点过了。
这东西本来就没太多技术含量。
看到我们的创意被别人借鉴认可,我挺开心的。

我没抄袭你的  也没借鉴你 的创意  这个舵机布置方式也不是你第一个做出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没抄袭你的  也没借鉴你 的创意  这个舵机布置方式也不是你第一个做出来的! ...

我只是觉得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youku的视频可以点进去看标题,是09年的,参加过比赛拿过奖,知道的人挺多。

这个作品是我们小组内头脑风暴讨论出来的方案,当时水平受限,抖得很厉害。但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设计。

当然这种创意倒也不是非常难以想到。有人产生类似的想法也是有可能的。我没什么证据。只是表面上觉得很像。

我们当时费了很大力气,尺寸很难把握,用铝板制作过原型机,烧了很多舵机,才有这个东西。

现在看到有人做类似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很欣慰。没有恶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觉得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youku的视频可以点进去看标题,是09年的,参加过比赛拿过奖,知道的人 ...

哦  那不错   握手   其实应该看看IEEE  那上边有好多论文   舵机都应该加轴承支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觉得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

youku的视频可以点进去看标题,是09年的,参加过比赛拿过奖,知道的人 ...

要不咱们把咱们的东西的所有源文件发上来开源吧  包括机械  电子  软件的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好玩了,请问那里可以买零件啊!

一些是淘宝买的  一些自己画图纸弄的法兰  舵机26的和50多的其实不一样    还有一些是画图纸弄的碳纤维(2mm)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不咱们把咱们的东西的所有源文件发上来开源吧  包括机械  电子  软件的   怎么样? ...

见笑了。

机械是用CAD画的简图,和加工师傅边讨论边加工出来的。存件很粗糙。

电子借助了论坛的力量。就是Atmega32最小系统板 + 舵机供电电路。一搜一大把,就不献丑了。

软件也是借助论坛的力量,软件产生18路舵控PWM信号的程序。也是一搜一大把。加了一个用串口传入信息调试的方法。

整体都是东拼西凑的,没有经过仿真和详细设计。最后能够实现我们想要的效果也是挺不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笑了。

机械是用CAD画的简图,和加工师傅边讨论边加工出来的。存件很粗糙。

好吧  我整理下  我的发上来  但是可能得等一两天   欢迎拍砖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吧  我整理下  我的发上来  但是可能得等一两天   欢迎拍砖

我们是小作坊模式,不敢拍砖。期待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是小作坊模式,不敢拍砖。期待大作。

无论怎样    还是把东西都公开吧

楼主:
资料已经上传

网友H(2013-08-20):
用Robotis的RX28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Robotis的RX28吧

那是啥东西?

网友H:
额,韩国人型机器人用的舵机。485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韩国人型机器人用的舵机。485接口

功率大吗?   小体积大扭矩吗?

网友:
这货太强大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功率大吗?   小体积大扭矩吗?

RX28

重量:72g

输入电压           12v       16v

最大扭矩(kgf.cm) 28.3      37.7
Sec/60degree      0.167     0.126

齿轮减速比:1/193
控制模式:RS-485
通讯速度:7343bps ~ 1 Mbps
信息反馈:位置,温度,负载,输入电压等
材料:全金属齿轮
应用:关节机器人、机械手臂、云台等

网友:
不过价格比较高,RX28的估计要将近2000 RMB

楼主:
引用 网友H:
RX28

重量:72g

感觉价格有点贵

网友I:
好的电机都很贵,不是一般DIYer能承受的,都是要属于某个团体的东西才能玩得起,以前玩的AX-12还可以,没上面那个强,价格近700百吧

AX-12+规格参数:
1.重量:55g
2.齿轮减速比:1/254
3.扭矩:12kg·cm(7V);16.5kg·cm(10V)
4.速度:0.269秒/60度(7V);0.196秒/60度(10V)
5.最小分辨率:0.35°
6.最大运行角度:300°(有位置控制);360°连续旋转(无位置控制)
7.电压:7V~10V (推荐供电:9.6V)
8.最大电流:900mA
9.工作温度:-5 ~ +85℃
10.控制信号:数字信号
11.通讯协议:半双工异步串行通信
12.通讯设置:(数据位8、停止位1、无奇偶效验)
13.Link 方式:TTL-Daisy总线
14.ID数:254ID (0~253)
15.通讯速率:7343bps ~ 1 Mbps
16.反馈:位置、温度、负载、电压
17.材质:工业塑料
18.报警功能:当内部温度、扭矩、供电电压超过额定范围时,电机主动反馈实时情况。此种紧急状况,电机会闪动LED指示灯或停止输出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的电机都很贵,不是一般DIYer能承受的,都是要属于某个团体的东西才能玩得起,以前玩的AX-12还可以,没上 ...

电机功率要是再大就更棒了  我们当时的问题就是希望电机(功率要能到几十瓦就好了)能更厉害点  那样可以搞一个大的玩玩

网友J(2013-09-26):
TR213 很便宜 只用60多 不会抖 扭矩有12kg

楼主:
引用 网友J:
TR213 很便宜 只用60多 不会抖 扭矩有12kg

还是小……要特别大的

网友:
正在学习舵机!

网友:
其实很多高校都有这些资源,但是却没几家能做出像样的东西,基本都是搞个验收就了事,从未考虑过商业化。

网友J(2013-11-01):
引用 楼主:
还是小……要特别大的

原来的那个995可以 这个一定行 驱动力只会大 而且比955稳定很多 基本不抖 995写13kg 实际8kg左右 213能到12kg
再大就是 power hd和春天的 15-17kg吧 有种30kg的但是是大一号的
30kg的标准舵机只有kpower有一款

楼主:
引用 网友J:
原来的那个995可以 这个一定行 驱动力只会大 而且比955稳定很多 基本不抖 995写13kg 实际8kg左右 213能到 ...

要是有实力能自己设计个就好了   需要机械的知识太多了

网友(2014-03-06):
楼主做的真不错,尤其是仿真,赞一个

网友K:
楼主,给你推荐个舵机,好用还不贵,futbaba BLS152,航模界第一大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给你推荐个舵机,好用还不贵,futbaba BLS152,航模界第一大品牌

这个……  如果100块……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个……  如果100块……

l楼主,还有更具有性价比的,而且体积很小  futaba BLS257,这是最具性价比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l楼主,还有更具有性价比的,而且体积很小  futaba BLS257,这是最具性价比的了  ...

让您费心了   非常感谢啦

网友(2015-08-15):
995舵机,那要有多大?995大概11kg,你可以选20kg的,有尺寸一样的

网友:
楼主很有才,特别是第二个视频很酷!

网友:
不错,挺有意思的!

网友:
可以跳舞,有点意思!

网友:
多谢lz分享 视频很攒!

网友:
第二个视频让我想起《星际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