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取Linux终端查找出的文件名

楼主(2013-05-10):
最近在玩Linux系统,安装的fedora13,漫无目的的熟悉指令,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如图,本来是查找出浏览器的名称,想再用rpm -ql指令查找出浏览器的文件夹位置,可文件名太长了,有什么指令能让我不用一个个字母把文件名打出来,望老鸟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TAB 不知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B 不知可否

谢谢您的回复,tab的功能我是知道的,但是rpm是查找安装的文件,当前目录下并一定有rpm包的名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tab的功能我是知道的,但是rpm是查找安装的文件,当前目录下并一定有rpm包的名字~~ ...

只要那个文件存在,而且路径已知,就可以用tab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那个文件存在,而且路径已知,就可以用tab吧

是的,但是文件让我删了,试了一下rpm -ql  *****,没有原rpm包也是可以的,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快速从查找出的那两行信息里把第一个文件名提取出来,而不用我一个一个字母的敲键盘,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文件让我删了,试了一下rpm -ql  *****,没有原rpm包也是可以的,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指令能快 ...

谢谢你了,我自己2了,终端里面有复制粘帖这么一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