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滤波放到运放输出端好,还是靠近ADC的输入端好?

楼主(2013-05-10):
看到一些电路,从运放出来的信号都接了阻容滤波,然后再进入单片机的AD口。想问下,在PCB中,阻容滤波元件放在靠近运放好,还是靠近单片机AD口好点?

网友:
你运放跟单片机隔很远吗?

网友:
在AD口好吧,免得过了滤波器,又有干扰

网友:
肯定是AD输入口好。按照低输出阻抗可以驱动长线路,高阻抗线路要短的原则。

高输入阻抗容易感染干扰,而运放输出口是低阻抗,可以驱动较长的线路而不容易被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