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应用于高共模输入场合下的适用问题

楼主(2013-05-10):
近来觉得差分电路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电路,可以方便的解决测试非隔离或有超过供电电压共模输入存在的场合。
但今天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在如下电路中,Uin+相对GND为+100V,Uin-相对GND为+110V,这时输出大概为-0.1V,运放的两个输入引脚电压大约在+1V左右。但当R3和R4的值更改为20k后,假如不考虑共GND问题,差分电路放大倍数变为-0.2,输出应该为-2V。但问题在于考虑共GND情况,此时运放两个输入引脚电压为多少V呢?根据输入虚断,应该是R1和R2对GND的分压决定,所以大概是Uin+*20k/(100k+20k)=16.67V。输入超过电源电压,肯定会出问题的。
难道这种电路必须根据输入共模电压(注意是电路输入,不是运放输入引脚)超过电源电压的比例关系,严格控制放大倍数,保证运放输入引脚不超过电源电压吗(不考虑轨到轨情况)?
仿真显示是没问题,但我表示怀疑中

网友A:
上图R1:R3=100:1,在R3上的电压是在运放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因此能工作。

但下图就不行,超出了范围了,
但仿真软件绝大部分是没有考虑过运放的供电的。所以导致仿真出来正常,

你可以用更简单的电路仿真看看,在运放供电端串连一个电流表,但运放输出是接负载的,也有负载电流的,但供电端的电流表读数却不变。

不过这种差分电路对元件要求很高,
例如你将R2:R4的比例改成100.1:1,电阻误差0.1%算非常精密电阻l了吧,
如果差分端电压是1V,共模电压100V,你算一下输出端电压和理论值偏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R1:R3=100:1,在R3上的电压是在运放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因此能工作。

但下图就不行,超出了范围了,

有点没太明白您的意思
原来比例是1/100,有了误差以后的比例是1/100.1,影响不大啊
而且按照您提的误差参数计算,也不会出现输入超共模电压的情况。

网友A:
我后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这种差分电路对元件要求非常高,并不是说输入范围不行。

计算一下,

如果Uin+=101V,Uin-=100V,也就是说R1 R2的共模电压是100V,差模电压是1V,
那么理论上运放输出电压为:0.01V

但如果R1:R3=100K:1K   R2:R4=100.1K : 1K  (0.1%误差电阻)
那么运放实际输出电压为:0.01099V

和理论误差(0.01099-0.01)/0.01=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后面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这种差分电路对元件要求非常高,并不是说输入范围不行。

计算一下,

这个电路的误差分析确实很有趣,我按照您给定的电阻误差重新计算了一下,发现电阻误差导致的输出误差,与共模/差模比有关,也与电路的放大倍数有关。
放大倍数为0.01,差模/共模1:100时误差9.9%
放大倍数为0.01,差模/共模1:10时误差0.99%
放大倍数为0.1,差模/共模1:100时误差9.1%
放大倍数为0.1,差模/共模1:10时误差0.9%
得出的简单结论:差模/共模比对于输出误差的影响很大,而放大倍数的比例影响并不是太多。也就是说这个电路如果应用在高共模小信号的情况下,很不适合,但如果是差模/共模电压比不大(或者小于1的场合)但放大倍数衰减几百倍的情况下,对误差影响并不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