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红外遥控实现“电视机遥控选台功能”

楼主(2013-05-10):
最近在做红外遥控方面的项目。想用51开发板上自带的那种遥控器【0...9】,来实现“电视机遥控器选台”功能,目前用的C可以实现选单数,可怎么来实现选双数和三个数啊?求思路。。。

网友:
遥控器选择双数或单数,一般是靠按键的组合。
一种是在一定时间内按下几个连续的数字,另一种是先按下某个决定位数的键,然后按对应的数字。
归根结底,都可以转换成一定的按键序列,你一个一个按键去模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