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240工作时端口电压的异常现象

楼主(2013-05-10):
工作电路如下:
E240电机一个,无负载;
一个自组变压器;
一个大功率桥堆(耐压500V,电流20A);
一个470uf、耐压250V的电解电容;

现象:
自组变压器接220V交流,输出可调交流, 然后接桥堆(全波整流),再接电容(这时输出的就是直流电压了),再接E240。同时,把一个指针式万用表(直流档)接在E240的两个输入端,测试端口电压。
发现一个问题,增大自组变压器的输出,可以明显感觉到E240的转速大幅度提高,但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却显示端口电压不增反降?

请大家给指点一下,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不知是否跟电机的感应的反电动势有关,不太懂,瞎说!

网友:
增大滤波电容再试试

网友:
还有一可能是 你负载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了, 这种情况会造成压降的现象的.
具体的还要看完整的架构才知道

网友A:
自组变压器?是否是“自偶变压器”,如果是很正常,负载(电动机)超过了变压器线圈的输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组变压器?是否是“自偶变压器”,如果是很正常,负载(电动机)超过了变压器线圈的输出功率。 ...

是自藕变压器,通过一个圆盘调节,有一根公共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