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M16是假的?

楼主(2013-05-10):
做了个板子,用的是M16,连接仿真器是提示如图,换了一个片子,还是这样

网友:
怎么不用ISP呢。

网友:
楼主,看手册,有个跟jtag有关的寄存器,寄存器名字我忘了,你看看吧

楼主:
从旧板上拆了片M16L,正常了,现在的问题是晶振是16M的,电压5伏,这算不算超频?
看来我买的M16应该是假的了

网友:
你应该是关闭了jtag功能 用ISP链接上 开下就应该可以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焊下的芯片,是MEGA16A,批次: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