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接收数据第一个会不对 求原因

楼主(2013-05-10):
写了一个串口接收字符串的程序 但在下完程序第一次的时候接收的数据会乱码  出现错误  以后就会正常 求各位大侠知道下原因?以及解决方案  代码如下
void main()
{
        uchar i;
        flag=0;
        count=0;
        SBUF=0x00;
        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for(i=0;i<count;i++)
                        {
                                SBUF=table[i];
                                while(!TI);
                                TI=0;
                        }
                        ES=1;
                        flag=0;
                        count=0;
                }

        }

}
void serial (void) interrupt 4 using 2//串口接收中断函数,接收字符串
{
        uchar a;
    ES = 0;

    if(RI)
    {
                RI = 0;
                a=SBUF;
                table[count++]=a;                            //以字符9作为字符串发送结束的标志
                if(a=='9')
                {

                        flag=1;
                }

        }
    ES = 1;
}

网友:
波特率不同?

网友A:
“下完程序第一次的时候接收的数据会乱码”
掉电重启有这个问题么?

网友A:
或者复位之后,也会有个乱码?
程序刚开始执行,初始化阶段 加一句: RI = 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完程序第一次的时候接收的数据会乱码”
掉电重启有这个问题么?

没有 只是刚下载玩程序 第一次发送会有这个问题  以后就都没事儿了 或者下完之后复位一下 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复位之后,也会有个乱码?
程序刚开始执行,初始化阶段 加一句: RI = 0;

好的 多谢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多谢 我去试试

还是不行

网友:
ES=0;
ES=1;
都去掉,
Main开头加一个 TI=0;

网友:
楼上。好巧啊。两只可爱的狸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