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VR配合DAC输出扫片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目前打算使用atmega8或者mega16配合DAC芯片产生一个30kHz到50kHz的正弦线性扫频信号,带宽为20kHz。用查表法产生正弦波,然后通过逐次改变查表步进值改变正弦波频率,实现扫频功能。

如果是单纯的产生一个单频30kHz的正弦波,使用查表配合相应的步进值能够得到。
AVR输出查表值给DAC:
                        PORTB = 0xFC;
                        PORTA = lut[pos];  //128点lut
                        PORTB = 0xFE;

但是如果在前面加上计算步进值更新的语句
                        float step_current = freq/5;
                        pos = ((unsigned char)(step_update/8))%128;        //查表位置
                        step_update = step_update + 8*step_current;        //步进值更新

则最后产生的扫频信号频率只在几百Hz范围内,问题应该是这几个语句占用了不少指令周期导致AVR每次输出给DAC的时间变长,进而导致频率降低

现在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案,能在计算步进值更新的同时提高输出频率?目前的晶振是16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