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些关于“滤波”和“姿态控制”的参考书吧

楼主(2013-05-10):
光从网上找不知识系统啊
还是看看书比较好

网友A:
自动控制原理,数字滤波的话就要看数字信号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控制原理,数字滤波的话就要看数字信号处理.

真专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控制原理,数字滤波的话就要看数字信号处理.

应该再加上先看下复变函数,信号与系统否则直接看那两门可能看不懂……两学期的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