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大婶参谋一下

楼主(2013-05-10):
此电路检查导电液体,像水之类的,P1为传感器,实际是两根电线,当电线插入水中,继电器动作, DS1亮灯,看设计有没有问题

网友A:
大婶不在,大叔来帮你,如果是用到产品上,传感器电极电腐蚀会非常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建议用交流电检测。

网友B:
你的三极管用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三极管用错了

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三极管用错了

没错滴~~~~~

网友:
标题不合格

网友:
这图看着别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婶不在,大叔来帮你,如果是用到产品上,传感器电极电腐蚀会非常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建议用交流电 ...

没错。交流好些。

网友:
水浸探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三极管用错了

可否明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不在,大叔来帮你,如果是用到产品上,传感器电极电腐蚀会非常严重,用不了多久就完蛋了,建议用交流电 ...

若用交流,具体该怎样设计?

网友:
我的思路如下:
1,先用一个运放或者其他元件做一个方波发生器
2,方波脉冲经过一个RC电路(P1等效电阻),判断C两端的电压波形振幅(C的平均电压为VCC * 占空比),振幅小说明R阻值大(没有在液体中),振幅大说明R阻值小(在液体中)
由于RC电路C充放电电量为零(长时间看),所以电极被电解(腐蚀)的情况应该很好地被抑制。
判断振幅大小可以隔直,滤波,判断
判断振幅大小也可以用两个阈值的比较器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