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驱动DHT11 失败,求指点

楼主(2013-05-10):
搞了一天了,下面是程序,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看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ht1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 defined for un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char  S8;       /* defined for signed 8-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8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 defined for un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int   S16;      /* defined for signed 16-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16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unsigned long  U32;      /* defined for un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无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signed   long  S32;      /* defined for signed 32-bits integer variable           有符号32位整型变量 */
typedef float          F32;      /*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32bits) 单精度浮点数(32位长度) */
typedef double         F64;      /* double precision floating point variable (64bits) 双精度浮点数(64位长度) */
//

//===============================================================================
U8  U8temp;
U8  U8T_data_H,U8T_data_L,U8RH_data_H,U8RH_data_L,U8checkdata;
U8  U8T_data_H_temp,U8T_data_L_temp,U8RH_data_H_temp,U8RH_data_L_temp,U8checkdata_temp;

char receive(void)               //接受函数
{
  char tem,cnt=0;                      //临时变量用于存储接受数据
  while(cnt<8)
  {
  while(!(P3IN&BIT0));              //等待50us的低电平结束
  DelayNus(45);
  if(P3IN&BIT0)                       //长于30us定义为1
  {
    tem++;
    tem<<=1;
    while(P3IN&BIT0);             //结束高电平
  }
  else
  {
    tem<<=1;
  }
  if(cnt!=7)
    while(!(P3IN&BIT0));              //最后一次给函数返回留下时间
  cnt++;
  }
  return tem;
}
void RH(void)
{
  LOW;
  DelayNus(18000);
  HIGH;
  DelayNus(30);
  P3DIR&=~BIT0;
  while(P3IN&BIT0);

  while(!(P3IN&BIT0));
  while(P3IN&BIT0);
  //Data comes
  U8RH_data_H=receive();
  U8RH_data_L=receive();
  U8T_data_H=receive();
  U8T_data_L=receive();
  U8checkdata_temp=receive();
  U8checkdata=U8RH_data_H+U8RH_data_L+U8T_data_H+U8T_data_L;
  if(U8checkdata_temp==U8checkdata)
  {
    //LPM0;
  }
}

#include <msp430x14x.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Cry12864.h"
#include "Keypad.h"
#include "Dht1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要显示的6位温度数字
//顺序:秒,分,时,日,月,星期,年;格式:BCD
uchar times[7]={00,00,20,9,5,4,13};
uchar time_buf[7];
uchar num=0;
uchar Rh_num=0;
uchar temp_flag=0;

void ShowTime(void);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tmp;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MCLK和SMCLK选择高频晶振

    //设置DS18B20的IO状态
    P6DIR |= BIT5;
    P6OUT |= BIT5;
    //计数时钟选择SMLK=8MHz,1/8分频后为1MHz
    TACTL |= TASSEL_2 + ID_3;
    TBCCTL0 = CCIE;                           // TBCCR0 interrupt enabled
    TBCCR0 = 65000-1;
    TBCTL = TBSSEL_2 + MC_1;                  // SMCLK, upmode

    //打开全局中断
    _EINT();

    Ini_Lcd();                  //初始化液晶
    Reset_DS1302();

    for(i=0;i<7;i++)
    {           //BCD处理
        tmp=times[i]/10;
        time_buf[i]=times[i]%10;
        time_buf[i]=time_buf[i]+tmp*16;
    }
    Set_DS1302(time_buf);
    while(1)
    {
       Get_DS1302(times);
       if(Rh_num==221)   RH();
    }

}

/*******************************************
函数名称:ShowTime
功    能:将DS1302的时间转换成10进制显示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howTime(void)
{

    Write_Cmd(0x80);
    Write_Data((times[2]>>4)+0x30);//时
    Write_Data((times[2]&0x0f)+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times[1]>>4)+0x30);//分
    Write_Data((times[1]&0x0f)+0x30);
    Write_Data(0x3a);
    Write_Data((times[0]>>4)+0x30);//秒
    Write_Data((times[0]&0x0f)+0x30);

}

#pragma vector=TIMERB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B (void)
{
   num++;
   Rh_num++;
   if(num==100)
   {
      Disp_Numb(Do1Convert());
      num=0;

   }
   if(Rh_num==221)
   {

      Rh_num=0;
   }
  if((Rh_num==1)||(Rh_num==200)||(Rh_num==100))
   {
      Write_Cmd(0x90);
      Write_Data((uchar)(U8RH_data_H/10)+0x30);
      Write_Data((uchar)(U8RH_data_H%10)+0x30);

   }
   if(num==40)
   {

     ShowTime();//显示时间
   }

   if(num==54)//显示温度
   {

      Write_Cmd(0x88);
      Write_Data(dN[5]+0x30);
      Write_Data(dN[4]+0x30);
      Write_Data(0x2e);//0x2e是小数点对应的ASCII码值
      Write_Data(dN[3]+0x30);
      Write_Data(dN[2]+0x30);
      Write_Data(dN[1]+0x30);
      Write_Data(dN[0]+0x30);
      Write_Data(' ');
      Disp_HZ(0x8c,"度",1);
   }

}

在定时器里对时间和温度进行显示的,同时放在主程序的话,12864液晶很容易乱码。。只有这样效果稍稍好点。求大神帮忙解答下。
这是完整工程

网友:
你的硬件电路怎么接的?

网友:
..我大一时候用51写的...楼主可以比对下....话说那个DHT11 我用了一次之后就再不用了....准度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