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ucosii碰到的疑惑,望大神解惑!

楼主(2013-05-10):
任务切换函数如下,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没有把PC指针压入堆栈呢,我看了直接调用和间接调用OSCtxSw的函数也没有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望大神解答:
OSCtxSw
            push      sr                    ; emulate interrupt by also saving the SR
            PUSHALL                         ; push all registers

            mov.w     &OSTCBCur, R13        ; OSTCBCur->OSTCBStkPtr = SP
            mov.w     SP, 0(R13)

            call      #OSTaskSwHook

            mov.b     &OSPrioHighRdy, R13   ; OSPrioCur = OSPrioHighRdy
            mov.b     R13, &OSPrioCur       ;

            mov.w     &OSTCBHighRdy, R13    ; OSTCBCur  = OSTCBHighRdy
            mov.w     R13, &OSTCBCur        ;

            mov.w     @R13, SP              ; SP        = OSTCBHighRdy->OSTCBStkPtr

            POPALL                          ; pop all registers

            reti                            ; return from interrup

网友A:
软中断指令会强制返回地址和处理器状态压入当前任务的堆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中断指令会强制返回地址和处理器状态压入当前任务的堆栈。

好像没有用到软中断指令?

网友A:
1.在x86的移植版本中,OS_TASK_SW()函数模拟一次中断过程,ISR入口地址指向OSCtxSw,声明为:#define OS_TASK_SW() asm INT uCOS。
2。在atmega128等其他移植版本,若处理器不提供软终端机制,则#define  OS_TASK_SW()       OSCtxSw();函数调用的话也会自动将返回地址入栈,
总之,返回地址总是自动入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在x86的移植版本中,OS_TASK_SW()函数模拟一次中断过程,ISR入口地址指向OSCtxSw,声明为:#define OS_TA ...

谢谢!我明白了,你说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