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调了一天PID,终于飞稳了

楼主(2013-05-10):
上周五一,四轴起飞成功(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1959-1-1.html

  这周又是一堆杂事,没有空折腾小飞机。上次起飞成功以后,一直是抬轿子晃来晃去。 准备定下心来写C#上位机的,可惜今天周五手痒就玩开了,一遍一遍烧STM32调PID。
经过不懈努力,排除一个数据类型转换错误,加入传感器调零功能。还借用的实验室同学DIY的水平台。

  还加入了yaw控制量,利用了陀螺仪的直接输出,很好地控制了自旋。一点点都不会转了。

  结合以前调平衡小车的经验: 先调P参数,慢慢加大,等到飞机等幅震荡的时候,再加D微分去抑制震荡。 但是D参数加多了,又会重新引起震荡。 所以:一个P参数就对应一个D参数。震荡的时候要排查出是P多了引起的还是D少了引起的,反正就是参数要配对。

  可惜I参数一直没有用上,准备下一步加上方向控制以后,再考虑加入积分。

  当然,电机PID的调整是建立在已经解算出姿态的前提上的。我的姿态是四元数融合那段程序。 那段程序有3个参数需要整合Ki Kp halfT。所以:想飞的稳有6个参数需要调整。 后面还有好长的路。。。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1MDE2MTI0/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U1MDE1ODYw/v.swf

楼主(2013-10-02):
引用 网友A:
不知楼主有没有留意过匿名四轴的程式,现在我就是用匿名的硬件及软件,学习调PID,但一直调不好,现在最好 ...

终于有人发现匿名的经典pid的弊端了,那段pid实在太简单太短。努力调好可以稳定的pid后,发现回中是极其缓慢的。甚至是晃荡的。

解决办法:使用串级pid,分为:角度环控制pid环,和角速度控制环稳定环。主调为角度环,副调为角速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太明你所说的串级,可以用实说明一下吗,多谢。现在你的机器,用的是那一类的PID,经典还是串级 ...

楼主位视频上面的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那种经典PID。这种pid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整合好PD参数,然后就可以飞起来,是平衡车上和水温控制的经典【位置式pid】。

  今年4月份到发这篇帖一直在做硬件和角度融合的学习,所以飞起来就发帖了,并没有考虑到pid方面的问题。其实视频里面是没有打摇杆的,一打摇杆,就会感觉很迟钝,有那种老的kk飞控四轴(只有陀螺仪)的感觉。

  后来发现,经典位置式pid,这里只用了PD,这样角度的控制就依靠P参数,回中和平衡都就只依靠P参数来拉动。自控方面的理论说来就话长了,简单地说:平衡好,回中就慢。回中快,平衡不好,飞机会抖动起来(抬轿子)。

  所以只有PD是不行了,无论怎么调。

  要使用改进的pid,我看了国外飞控的代码,没有任何一家是使用这种pid的,都使用的是一种二级pid。典型的就参见:Bitcraze四轴的代码

框图如下:

网友B(2013-05-10):
无线控制用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控制用的什么?

24L01 +STC小单片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L01 +STC小单片机

24L01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L01能传输多远的距离?

飞起来以后15m~ 电机没启动的时候20m+

网友:
顶楼主!技术控 啊!

网友C:
原来楼主是个帅锅啊

网友D:
航向角的調整也是使用PID嗎?

网友E:
顶一下,楼主机架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航向角的調整也是使用PID嗎?

航向调整是直接用陀螺仪输出,后面加入磁场传感器后会使用p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一下,楼主机架是怎么做出来的?

拿同学的成品迷你四轴的

网友:
不错呀,飞的很平稳

网友D:
引用 楼主:
航向调整是直接用陀螺仪输出,后面加入磁场传感器后会使用pid

你說的陀螺儀輸出是類似這個嗎?
GYRO_I[0].Z = GYRO_I[0].Z + EXP_ANGLE.Z/3000;
yaw = -10 * GYRO_I[0].Z;
yaw = yaw - 3 * GYRO_F.Z;

目前已計算出航向
還在調整水平旋轉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說的陀螺儀輸出是類似這個嗎?
GYRO_I[0].Z = GYRO_I[0].Z + EXP_ANGLE.Z/3000;
yaw = -10 * GYRO_I[0]. ...

就一句yaw = D参数 * GYRO_F.Z;

网友:
飞近很好,呵呵。顶一下,用的应是伟力929机身吧。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四个电机的PWM用PID该怎么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楼主,四个电机的PWM用PID该怎么给呢?

P乘以角度,i没有加,D为陀螺仪输出

网友:
想问楼主是怎么把控制4个点机的PWM信号转化成期望角度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P乘以角度,i没有加,D为陀螺仪输出

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希望大师解答啊!!

网友:
毕业到现在都很少diy了~

网友H:
我想问下,我整个系统只用了个角度姿态大闭环来控制,控制方式是PI。请问这样的参数调节到电机到什么样子才算合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我整个系统只用了个角度姿态大闭环来控制,控制方式是PI。请问这样的参数调节到电机到什么样子才 ...

PI 是MK的主要方式。形象一点说: P是一个按比例来抵抗力,但是会引起震动,因为老是调不对。I是柔和的力,但是这个力会越来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啊??为什么是这样啊?希望大师解答啊!!

陀螺仪有输出,就证明四轴存在角速度,也就是正在走向不平衡的毁灭路上。加入这个,就可以随时监控有没有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PI 是MK的主要方式。形象一点说: P是一个按比例来抵抗力,但是会引起震动,因为老是调不对。I是柔和的力 ...

是这样的!我在调试单根轴角度的P参数时候,在偏角为零时该轴很平稳,可是稍微给个角度,电机就会震荡。而且这种震荡是发散的!

楼主:
震荡是发散的,可能数量级不对,多试试吧。做个上位机连续调会快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陀螺仪有输出,就证明四轴存在角速度,也就是正在走向不平衡的毁灭路上。加入这个,就可以随时监控有没有 ...

我是菜鸟,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P乘以四元数融合后的角度 D乘以陀螺仪的加速度而不乘角度 ,你现在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么??
PID_OUT=P*(四元数融合角度-期望角度)+i*0+d*当前的陀螺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菜鸟,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P乘以四元数融合后的角度 D乘以陀螺仪的加速度而不乘角度 ,你现在的计算公 ...

就是这样的,i加一点点也可以。因为D参数的含义是微分,也就是调控量的变化率。

网友I:
进展不错哦~ 继续加油。呵呵。 用Z直接抵消自旋 还不错吧。呵呵。 咱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思密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进展不错哦~ 继续加油。呵呵。 用Z直接抵消自旋 还不错吧。呵呵。 咱这个不是最好的办法思密达。 ...

已经加入了磁场,打死都不会转了,嘿嘿,用的是以前做指南针的原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已经加入了磁场,打死都不会转了,嘿嘿,用的是以前做指南针的原理。

用 5883么? 是用网上流传的那个 AHRS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 5883么? 是用网上流传的那个 AHRS么?

是5883,得出方位角0-360度,直接套入电机PID。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5883,得出方位角0-360度,直接套入电机PID。

估计你的大机架 对5883影响还好。
我自己也弄了个板子,出了个新机,还几个问题没解决。
建议弄个 摇杆电位器的 遥控器吧。呵呵。 你按键不好控制它。。
AT我邮箱245806596@扣扣.com 呵呵。你懂得。

网友:
我的PID调不好

网友:
直接陀螺仪输出控制PWM不加PID 好办法挖

网友I:
你的电机不影响5883么?
我的13CM的 轴距,电机转起来 5883飘了差不多90度。
你的 这种20多CM 轴距的  电机转时和 不转时一个样?
本来加了5883了,结果在小四轴上太失望了。电机不转还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的电机不影响5883么?
我的13CM的 轴距,电机转起来 5883飘了差不多90度。
你的 这种20多CM 轴距的  电 ...

是的 磁场强度是指数递减的。距离近就没办法了,只能启动时再矫正一次

网友J(2013-06-12):
请问楼主的数据时如何滤波的呀?
陀螺仪得出的角速度和加速度经四元数融合得出三个欧拉角ROLL Pitch Yaw 是经过什么滤波再给PID的呢?
还有角速度是给PID的D参量 那角速度也要滤波吧?该用什么滤波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的数据时如何滤波的呀?
陀螺仪得出的角速度和加速度经四元数融合得出三个欧拉角ROLL Pitch Yaw 是 ...

三个欧拉角直接反应了飞机状态,不需要滤波,这个角度实时性很重要,有滤波就会滞后。角速度D直接控制的话,也是不用滤波的。滤波是为了滤除震动,但是传感器mpu6050已经自带低通滤波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三个欧拉角直接反应了飞机状态,不需要滤波,这个角度实时性很重要,有滤波就会滞后。角速度D直接控制的 ...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从MPU6050那里得到的数据 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做的是大四轴,450轴距的,现在调试PID参数很蛋疼,请问你是怎么调试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从MPU6050那里得到的数据 是可以直接拿来用的 ?
还有个问题想请教你,我做的是大四轴, ...

加速度需要平均值滤波,陀螺一般不需要的。但是数值的大小需要处理,进行单位转换再进行姿态解算。PID要根据不同的飞控程序调法有很大不同,一般是先加p,等幅振荡后,加d抑制。

网友:
不错!!  谢谢分享。 这几天调试一个四轴,小四轴PCB板子, 姿态已经解析出来了,控制是 P×角度差 + D×陀螺仪的角速度。  调试的时候,我将D=0; P稍微一调大,整个四轴好像越晃越严重。 能否分享下你调试P跟D的具体现象吗? 或者这部分代码。

网友(2013-08-15):
请问楼主的也算大四轴吧?

我挺喜欢你的机架的,能给个淘宝链接吗?还有你的电机需要电调吗?

网友:
楼主,这个四轴多重呀?我的现在40几克,飞起来还费力。

网友:
对比看了下,挺稳的。。。还看见了自制的遥控板,厉害

网友:
飞的挺稳的哇

网友:
楼主想请教你一下参数的调试。可以加我QQ吗?

网友K:
求楼主看到这里这里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求楼主看到这里这里这里~~~~

你是电赛的吧 进坑了吧?

呵呵,多试试吧,角度波形要稳定才能调PID的

网友:
菜鸟弱弱的问一下。。电机驱动用个啥啊

网友L:
电池你用的是多大的,输出多大的电压,大概能带动多重的东西,我用的机架和你一样,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池你用的是多大的,输出多大的电压,大概能带动多重的东西,我用的机架和你一样,想问问?

整机起飞极限大约170克以上,大于130克不好飞。电池500mah 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起飞极限大约170克以上,大于130克不好飞。电池500mah 3.7v

我们的电池是800mah的,我们怕飞行的过程中电力不足,就又买了一个1000mah的电池

网友:
漂亮,非常不粗

网友M(2013-09-14):
楼主,问一下,mpu6050  还有磁场传感器在四轴上放置的方向有什么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问一下,mpu6050  还有磁场传感器在四轴上放置的方向有什么要求吗?

远离大电流走线以及电机即可

网友:
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好贴,留着过几天参考用嘿嘿

网友N:
你好啊,我在做大四轴,先做个遥控器

用stc12单片机,apc无线串口,还有油门加减两个按键,上下左右四个按键,调参6个按键,一个开关,还有1602显示油门的大小,这样行吗

9*15的洞洞板

您看看可以么,特别是按键的设置,谢谢你啦,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好啊,我在做大四轴,先做个遥控器

用stc12单片机,apc无线串口,还有油门加减两个按键,上下左右四个按 ...

没有问题的,优先保证无线串口正常工作,stc做遥控器搓搓有余,建议直接上遥杆电位器,按键体现不出动态操控性能。

网友N:
楼主,你的遥控器是洞洞板自己焊的还是?

我的15个按键感觉很难在洞洞板上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的遥控器是洞洞板自己焊的还是?

我的15个按键感觉很难在洞洞板上焊啊 ...

我是热转印的,15按键很多啦。后来发现飞机是不能用按键调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我是热转印的,15按键很多啦。后来发现飞机是不能用按键调的。

不能用按键调?我晕啊,我东西都买好了正在做呢。。

楼主能告诉我为啥不能用按键吗?应该用什么调?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不能用按键调?我晕啊,我东西都买好了正在做呢。。

楼主能告诉我为啥不能用按键吗?应该用什么调? ...

飞机是要摇杆调的啊,买摇杆电位器

网友N:
请问是不是要得到四轴在水平时的姿态,然后设定这个姿态为目标,再进行pid?

把四轴放到地上,得到的姿态算是水平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是不是要得到四轴在水平时的姿态,然后设定这个姿态为目标,再进行pid?

把四轴放到地上,得到的姿态 ...

不平的,飞起来会稍微往某个方向加速,这个就需要你微调舵量偏移了。而且你的遥控器要自己记住上次关机时舵量偏移是多少。

网友N:
楼主,你感觉有必要加5883电子罗盘么,我做的是大四轴

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

没有5883,只靠6050就能使四轴飞稳了,加了5883无非就是辨别方向啊,而方向可以靠遥控去随意改变

所以没必要加5883,我的理解对吗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你感觉有必要加5883电子罗盘么,我做的是大四轴

我没打算让他像飞机那样按固定的航线飞行

有必要加的,z轴会因为温漂导致经常要调航向角偏移。加了5883能写出智能模式的飞控,也就是没必要管飞机的朝向。

网友N: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加的,z轴会因为温漂导致经常要调航向角偏移。加了5883能写出智能模式的飞控,也就是没必要管飞机 ...

那我不做只能的转向,只要能飞稳就行,那就没必要加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我不做只能的转向,只要能飞稳就行,那就没必要加了吧?

嗯 可以不加。但就4块钱嘛,没必要省啦。

网友A:
不知楼主有没有留意过匿名四轴的程式,现在我就是用匿名的硬件及软件,学习调PID,但一直调不好,现在最好的是能飞,但在摆杆回中后,飞机没有办法回到水平,但如果用一碳杆穿过pitch轴,拿在手上,在摆杆电位器回中后,可以看到飞机是能回中的,但有些慢,且有一点点过冲,调来调去都没有更好的结果,不知可否给些意见。
1.你的控制周期是多少。多少合适。
2.为什么I没有什么用,I不是用来消除静差的吗?但在我上面如果不用D,飞机跟本不可能回中。
3.我的单单用P时,飞机的控制是发散的,越摆越大,再后失控,加了D后,受控,但不理想。
4.现在我用的是out=P*角度差+I*errsum(i=0)+D*6050陀螺仪输出,跟你上面所说的方式,也用过,还是一样。

另:1.可否公开部份PID的程式我参考一下
   2.再可否大约说明一下你的程式流程,也方便我参考一下,现在都有些怀凝我的程式不单单是PID部份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发现匿名的经典pid的弊端了,那段pid实在太简单太短。努力调好可以稳定的pid后,发现回中是极其 ...

楼主,不太明你所说的串级,可以用实说明一下吗,多谢。现在你的机器,用的是那一类的PID,经典还是串级,从你的视频中,觉得飞得很不错。
另:奇怪的是,为什么匿名用经典的PID,不能用,是由于硬件的原因吗?

网友:
多谢,但还是没有办法下手,哈哈!!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匿名四轴,固定一碳杆在机上,拿在手上,动摆杆,回中,还是能明显看到回水平,但飞起来后,动摆杆,却回不了水平,还是侧向一边,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另:用上面的方面我对比测试了成品的四轴(JD385),动摆杆,回中,机体回水平,感觉上两者差不多,或匿名要差一些,但飞起来后,JD358的回水平能力很好。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现在搞PID,头都大了。本来以为十一几天假可以搞好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的匿名四轴,固定一碳杆在机上,拿在手上,动摆杆,回中,还是能明显看到回水平,但 ...

只有换算法了,我说的方法,回中的力度是可以单独调的。

网友O:
楼主,四轴pid用位置式好还是增量式好?

你提到了经典的位置式算法,这个和增量式其实是一样的吧?是不是只是形式不同?

还有,楼主是哪个专业的学生啊,感觉老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四轴pid用位置式好还是增量式好?

你提到了经典的位置式算法,这个和增量式其实是一样的吧?是不是 ...

两种是一样的,但是增量的理解起来绕个弯。

嘿嘿,本人就是课余爱好,学的是自动化。 也是常来论坛感受气氛,学东西。

可以说四轴和平衡车带我进入自动控制的世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种是一样的,但是增量的理解起来绕个弯。

嘿嘿,本人就是课余爱好,学的是自动化。 也是常来论坛感受 ...

我猜对了,你果然也是自动化的嘿嘿。

教科书《计算机控制》等一些文献上说增量式的更好些,可是我看到很多人都在用位置式的。

对了,这两种方式调参方式一样么?

网友O:
楼主,假如说目标姿态是俯仰和横滚都是0度,但是离地1米,或离地2米,上升或下降,都可能是0度,那pid到底把他调到了哪种状态?

或者说,pid输出怎么和遥控器的油门等信号结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假如说目标姿态是俯仰和横滚都是0度,但是离地1米,或离地2米,上升或下降,都可能是0度,那pid到底 ...

离地1米,或离地2米都是零度的话,,上升下降依靠调节油门。油门不受pid控制,是马达pwm的一个基数。

马达pwm=油门+pid控制量

pid控制量=【期望角度-测量角度】进行PID运算

期望角度=遥控量(不遥控为0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离地1米,或离地2米都是零度的话,,上升下降依靠调节油门。油门不受pid控制,是马达pwm的一个基数。

马 ...

谢谢楼主啊,想起来了,四轴是可以看成线性系统,遵循叠加定理,呵呵。

网友O:
楼主,是不是调好pid就能悬停了?

还有,pid是不是只需要调俯仰和横滚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不是调好pid就能悬停了?

还有,pid是不是只需要调俯仰和横滚就行啊? ...

调之前,肯定要融合好角度,因为你的角度不准不实时(失真),都会造成飞机不正常,这样你就不知道是pid问题还是角度问题。

还要对好控制极性,也就是那条X模式公式。

然后就可以飞了~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之前,肯定要融合好角度,因为你的角度不准不实时(失真),都会造成飞机不正常,这样你就不知道是pid ...

十字的模式是不是不稳啊,还是不好控制,为啥大家都抛弃它啦?

网友O:
楼主,pd的参数大概是怎么个范围?是几十还是个位数还是精确到小数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pd的参数大概是怎么个范围?是几十还是个位数还是精确到小数几位? ...

根据你的pwm数量级,控制时间,马达特性都不同。你先把p从0.1开始加。翻倍翻倍地找。

网友O(2013-10-18):
楼主,如果只加D 应该是啥反应?我有点怀疑自己程序的D正负弄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如果只加D 应该是啥反应?我有点怀疑自己程序的D正负弄反了

这个的确容易弄反,只加d,飞机会很难掰动,带有反抗力。反了的话,你朝哪个方向动,那就更加帮你动~

网友O:
引用 楼主:
这个的确容易弄反,只加d,飞机会很难掰动,带有反抗力。反了的话,你朝哪个方向动,那就更加帮你动~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zMzczMDE2.html
你看看调成这样可以么?我的P是1.4,D是35,D感觉很大啊,油门满了才1000。

还有就是平衡位置不在水平,有点偏差,这个咋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发现匿名的经典pid的弊端了,那段pid实在太简单太短。努力调好可以稳定的pid后,发现回中是极其 ...

学习了,新环境做好后就优化PID,到时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O: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IzMzczMDE2.html
你看看调成这样可以么?我的P是1.4,D是35,D感觉很 ...

原来你的是大四轴啊,D没有反的,反的话震荡不会收敛。我的D的感觉是一动,他就很大很大反应阻止你,根本动不了,很硬的。

网友O:
引用 楼主:
原来你的是大四轴啊,D没有反的,反的话震荡不会收敛。我的D的感觉是一动,他就很大很大反应阻止你,根本 ...

我的四轴是十字的,我先调了两个电机,能够保持平衡,没加yaw的pid       P是1.2,D是35,I是0.005

再调另外两个,也能够保持平衡

但是加在一起就不行了,四轴振荡,按与十字机架呈45度的方向振荡

我应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的四轴是十字的,我先调了两个电机,能够保持平衡,没加yaw的pid       P是1.2,D是35,I是0.005

再调 ...

照搬匿名四轴的程序思路做测试   我就是这样测试我的第一台飞机的

网友:
楼主能讲讲你调四轴PID的经验吗?各需要调到什么程度?

网友:
看到楼主真容了。。

网友(2013-11-18):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上面的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那种经典PID。这种pid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整合好PD参数,然后就可以飞 ...

谢谢学长分享
想问一下这里串级控制两级的输入输出是什么呢
不是自动化的
对这个系统本身也不太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上面的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那种经典PID。这种pid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整合好PD参数,然后就可以飞 ...

楼主好强,串级控制貌似是过程控制里学的

受启发了,专门过来找这个帖子

网友:
不错不错,不知道能不能出点教程。。。哈

网友P:
楼主你好,我这段时间在看PID算法,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希望你指点一下。
我现在是想做一个温控器,控制温度在100到200度。准备提前20度开始控温。通过控制加热时间来控制温度。
加热周期:20S
AD采样周期2MS,取样10次后去掉最大最小值,求平均值,相当与周期为20Ms。每20MS进行一次运算,那么我的运算结果是立即
更新到输出值还是说等20S的周期输出完成再更新输出值。
我想用增量式PID控制算法,公式中的T:采样周期是多少,是20Ms还是20S
希望楼主看到后能指点一下,最好能帮我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你好,我这段时间在看PID算法,有很多地方不明白,希望你指点一下。
我现在是想做一个温控器,控制温度 ...

  建议你使用位置式PID,因为你的控制对象不带积分功能,需要在你的程序里面使用一个个变量进行最后的积分,这样体现不出来增量式的优点,再者增量式PID的参数整定比较困难。

水温PID取20ms的控制周期太小了,20S又太大了,建议取2s-5s左。也就是:每5秒取一次温度,改变一下加热强度。 加上水温系统的特点:加热快,降温慢,进行积分部分的算法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使用位置式PID,因为你的控制对象不带积分功能,需要在你的程序里面使用一个个变量进行最后的积 ...

就是说,AD检测,相当于5S检测一次,然后再运算输出控温时间,那么我的加热周期也要改为5S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你使用位置式PID,因为你的控制对象不带积分功能,需要在你的程序里面使用一个个变量进行最后的积 ...

非常感谢

网友Q: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姿态解算上面遇到了困难,我对四元数和欧拉角看不懂,所以直接这部分程序我直接找的匿名的代码,但是读出来的数据给我的感觉很不正常,稍微晃动一下角度能偏几十度,下面是我用的匿名的姿态解算这段代码,楼主可否帮忙看下这段代码有什么问题?
#include "IMU.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math.h"

#define RtA         57.324841                                //弧度到角度
#define AtR            0.0174533                                //度到角度
#define Acc_G         0.0011963                                //加速度变成G
#define Gyro_G         0.0152672                                //角速度变成度
#define Gyro_Gr        0.0002663                        //角速度变成弧度,此参数对应陀螺2000度每秒
#define FILTER_NUM 10

S_INT16_XYZ ACC_AVG;                //平均值滤波后的ACC
S_FLOAT_XYZ GYRO_I;                        //陀螺仪积分
S_FLOAT_XYZ EXP_ANGLE;                //期望角度
S_FLOAT_XYZ DIF_ANGLE;                //期望角度与实际角度差
S_FLOAT_XYZ Q_ANGLE;                //四元数计算出的角度

int16_t        ACC_X_BUF[FILTER_NUM],ACC_Y_BUF[FILTER_NUM],ACC_Z_BUF[FILTER_NUM];        //加速度滑动窗口滤波数组

void Prepare_Data(void)
{
        static uint8_t filter_cnt=0;
        int32_t temp1=0,temp2=0,temp3=0;
        uint8_t i;

        MPU6050_Read();
        MPU6050_Dataanl();

        ACC_X_BUF[filter_cnt] = MPU6050_ACC_LAST.X;//更新滑动窗口数组
        ACC_Y_BUF[filter_cnt] = MPU6050_ACC_LAST.Y;
        ACC_Z_BUF[filter_cnt] = MPU6050_ACC_LAST.Z;
        for(i=0;i<FILTER_NUM;i++)
        {
                temp1 += ACC_X_BUF;
                temp2 += ACC_Y_BUF;
                temp3 += ACC_Z_BUF;
        }
        ACC_AVG.X = temp1 / FILTER_NUM;
        ACC_AVG.Y = temp2 / FILTER_NUM;
        ACC_AVG.Z = temp3 / FILTER_NUM;
        filter_cnt++;
        if(filter_cnt==FILTER_NUM)        filter_cnt=0;
        //以下是积分值
        GYRO_I.Z += (float)MPU6050_GYRO_LAST.Z*Gyro_G*0.001;
}

void Get_Attitude(void)
{
        IMUupdate(MPU6050_GYRO_LAST.X*Gyro_Gr,
                          MPU6050_GYRO_LAST.Y*Gyro_Gr,
                          MPU6050_GYRO_LAST.Z*Gyro_Gr,
                          ACC_AVG.X,ACC_AVG.Y,ACC_AVG.Z);        //*0.0174转成弧度
}
////////////////////////////////////////////////////////////////////////////////
#define Kp 10.0f                        // proportion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to accelerometer/magnetometer
#define Ki 0.008f                          // integral gain governs rate of convergence of gyroscope biases
#define halfT 0.001f                   // half the sample period采样周期的一半

float q0 = 1, q1 = 0, q2 = 0, q3 = 0;    // quaternion element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d orientation
float exInt = 0, eyInt = 0, ezInt = 0;    // scaled integral error
void IMUupdate(float gx, float gy, float gz, float ax, float ay, float az)
{
  float norm;
//  float hx, hy, hz, bx, bz;
  float vx, vy, vz;// wx, wy, wz;
  float ex, ey, ez;

  // 先把这些用得到的值算好
  float q0q0 = q0*q0;
  float q0q1 = q0*q1;
  float q0q2 = q0*q2;
//  float q0q3 = q0*q3;
  float q1q1 = q1*q1;
//  float q1q2 = q1*q2;
  float q1q3 = q1*q3;
  float q2q2 = q2*q2;
  float q2q3 = q2*q3;
  float q3q3 = q3*q3;

        if(ax*ay*az==0)
                return;

  norm = sqrt(ax*ax + ay*ay + az*az);       //acc数据归一化
  ax = ax /norm;
  ay = ay / norm;
  az = az / norm;

  // estimated direction of gravity and flux (v and w)              估计重力方向和流量/变迁
  vx = 2*(q1q3 - q0q2);                                                                                                //四元素中xyz的表示
  vy = 2*(q0q1 + q2q3);
  vz = q0q0 - q1q1 - q2q2 + q3q3 ;

  // error is sum of cross product between reference direction of fields and direction measured by sensors
  ex = (ay*vz - az*vy) ;                                                                    //向量外积在相减得到差分就是误差
  ey = (az*vx - ax*vz) ;
  ez = (ax*vy - ay*vx) ;

  exInt = exInt + ex * Ki;                                                                  //对误差进行积分
  eyInt = eyInt + ey * Ki;
  ezInt = ezInt + ez * Ki;

  // adjusted gyroscope measurements
  gx = gx + Kp*ex + exInt;                                                                                                   //将误差PI后补偿到陀螺仪,即补偿零点漂移
  gy = gy + Kp*ey + eyInt;
  gz = gz + Kp*ez + ezInt;                                                                                           //这里的gz由于没有观测者进行矫正会产生漂移,表现出来的就是积分自增或自减

  // integrate quaternion rate and normalise                                                   //四元素的微分方程
  q0 = q0 + (-q1*gx - q2*gy - q3*gz)*halfT;
  q1 = q1 + (q0*gx + q2*gz - q3*gy)*halfT;
  q2 = q2 + (q0*gy - q1*gz + q3*gx)*halfT;
  q3 = q3 + (q0*gz + q1*gy - q2*gx)*halfT;

  // normalise quaternion
  norm = sqrt(q0*q0 + q1*q1 + q2*q2 + q3*q3);
  q0 = q0 / norm;
  q1 = q1 / norm;
  q2 = q2 / norm;
  q3 = q3 / norm;

  //Q_ANGLE.Z = atan2(2 * q1 * q2 + 2 * q0 * q3, -2 * q2*q2 - 2 * q3* q3 + 1)* 57.3; // yaw
  Q_ANGLE.Z = GYRO_I.Z;
  Q_ANGLE.Y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Q_ANGLE.X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

网友:
谢谢大家分享,过来找资料学习的!

楼主(2013-12-18):
引用 网友Q:
楼主你好,我现在在姿态解算上面遇到了困难,我对四元数和欧拉角看不懂,所以直接这部分程序我直接找的匿名 ...

这个是带有PI非线性互补滤波的四元数算法,很常用,波形质量也很不错,你要检查算法运算的时间是不是恒定,是不是和你在程序里面设定的时间一样,还要观察陀螺仪送进去的方向对不对。要找个串口示波器看数据波形。

网友:
楼主机架哪买的,麻烦给个链接呀,还有你的四轴会开源吗,遥控怎么做的

网友:
飞起来的瞬间,应该是激动得很呐

网友R: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上面的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那种经典PID。这种pid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整合好PD参数,然后就可以飞 ...

我觉得crazyflie 应该不是你说的 二级pid吧  陀螺仪数据一路和加速度计融合 获得pitch和roll   陀螺仪还有一路是给 速率pid(按原图的翻译)  我觉得这个pid 应该是 yaw 的pid   所以只用了 陀螺仪数据    然后  姿态pid 和 速率pid 叠加 给pwm控制电机   所以控制姿态的就是一级pid  也就是 经典pid   后面那个pid 只是修正自旋 而已  你觉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觉得crazyflie 应该不是你说的 二级pid吧  陀螺仪数据一路和加速度计融合 获得pitch和roll   陀螺仪还 ...

呵呵,不好意思,我说的是Bicraze开源微型四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927-1-1.html

网友R:
引用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我说的是Bicraze开源微型四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5927-1-1.html ...

额  Bicraze 是团队吧  做的四轴叫 crazyflie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额  Bicraze 是团队吧  做的四轴叫 crazyflie吧。。。。

是的 ,那么里面是有2环PID的 ,一环姿态 一环陀螺。其实这种方法两个环耦合很严重,也不太好。

网友R:
引用 楼主:
是的 ,那么里面是有2环PID的 ,一环姿态 一环陀螺。其实这种方法两个环耦合很严重,也不太好。 ...

恩  我是觉得他陀螺这一环应该不是对pitch roll yaw 都控制了   应该只是对yaw的pid   没有管pitch和roll吧   要不然就理解不了为什么他要先姿态pid再陀螺p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恩  我是觉得他陀螺这一环应该不是对pitch roll yaw 都控制了   应该只是对yaw的pid   没有管pitch和roll ...

请看软件部分\bitcraze-crazyflie-firmware-26d661941c7e\modules\src\controller.c

void controllerCorrectRatePID(
       float rollRateActual, float pitchRateActual, float yawRateActual,
       float rollRateDesired, float pitchRateDesired, float yawRateDesired)
{
  pidSetDesired(&pidRollRate, rollRateDesired);
  TRUNCATE_SINT16(rollOutput, pidUpdate(&pidRollRate, rollRateActual, TRUE));

  pidSetDesired(&pidPitchRate, pitchRateDesired);
  TRUNCATE_SINT16(pitchOutput, pidUpdate(&pidPitchRate, pitchRateActual, TRUE));

  pidSetDesired(&pidYawRate, yawRateDesired);
  TRUNCATE_SINT16(yawOutput, pidUpdate(&pidYawRate, yawRateActual, TRUE));
}

void controllerCorrectAttitudePID(
       float eulerRollActual, float eulerPitchActual, float eulerYawActual,
       float eulerRollDesired, float eulerPitchDesired, float eulerYawDesired,
       float* rollRateDesired, float* pitchRateDesired, float* yawRateDesired)
{
  pidSetDesired(&pidRoll, eulerRollDesired);
  *rollRateDesired = pidUpdate(&pidRoll, eulerRollActual, TRUE);

  // Update PID for pitch axis
  pidSetDesired(&pidPitch, eulerPitchDesired);
  *pitchRateDesired = pidUpdate(&pidPitch, eulerPitchActual, TRUE);

  // Update PID for yaw axis
  float yawError;
  yawError = eulerYawDesired - eulerYawActual;
  if (yawError > 180.0)
    yawError -= 360.0;
  else if (yawError < -180.0)
    yawError += 360.0;
  pidSetError(&pidYaw, yawError);
  *yawRateDesired = pidUpdate(&pidYaw, eulerYawActual, FALSE);
}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软件部分\bitcraze-crazyflie-firmware-26d661941c7e\modules\src\controller.c

恩    用陀螺仪能修正震荡吗?

网友:
楼主视频里的飞机用的是这种串级PID吗?有没有测试过呢?

网友:
楼主的飞行距离能做的更远点。24L01输出功率设置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视频上面的使用的是匿名四轴的那种经典PID。这种pid的特点就是:很容易整合好PD参数,然后就可以飞 ...

先了解下,学习了。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小四轴,重量只有32g左右,用的7*16空心杯电机。最大PWM为2000。
现在用绳子栓着做X模式的调试,目前的姿态解算用的是四元数法,就是那个差积的方式,
调整了Kp和Ki,halfT就是我的控制周期的一半,通过查看波形和姿态数据速度还可以,快速搬动的时候
过冲角度不超过1°。
现在在调PID,只用了姿态角度环来控制飞行器。
用四元数法求出三个欧拉角,然后得到与水平悬停的误差后乘以P就是P项。
D项直接用的陀螺仪输出,所以公式:
PID_OUT = P*Error - D*Gyro;
然后把这个值分配到四个电机上做X模式控制。程序应该没错。
现在的问题是,Kp=2.1 Kd = 0.55的时候,我用绳子拉着飞机的中间轴,让他自由下垂,开电机
在这个参数下,能够马上摆正并稳定,虽然也有小幅度振荡,但是效果还行。
问题就是现在飞机是稳定的,但是会缓慢漂移游走,最大角度到90°就定住了。
等我把他拉到平衡位置时,又慢慢的漂移,到一个很大的角度定住,不动。
按照姿态角度的控制环来讲,现在的Error肯定比较大,乘以一个P会有反向输出,但是他根本不会往平衡的位置去,依旧缓慢漂移到一个大角度定住不动。
这个漂移的方向是按照重力来的,貌似。初始时刻我往左边倾斜一点,他就慢慢往左边漂移到一个大角度定住;初始时刻往右边倾斜一点,他就慢慢往右边漂移到一个大角度定住。
漂移的过程飞机很稳定,缓慢的游走。

我看了youku上一个MWC的PID调试视频,他也是这样的,只有P和D的情况之下无法平衡,会缓慢的超一个方向漂移,然后他说就是这样的,接下来开自稳,立马就稳定了。。
我去,难道这个姿态PD控制环不能让飞机平衡吗?视频里说的开自稳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要更换姿态控制环算法?为什么论坛上有的人直接用姿态PD控制环就可以飞起来了,还那么稳定?为什么他们没有遇到这种缓慢漂移的情况?
请问楼主的控制环是这种姿态PD控制坏,还是用了什么更高级的双环控制?或者视频里说的自稳功能?咋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小四轴,重量只有32g左右,用的7*16空心杯电机。最大PWM为2000。
现在用绳子栓着做X模式 ...

单单PD能稳定飞,这个是肯定的,不会像你一样慢慢到90度。正常的话飞机飞行时有10度偏差已经不得了了,会有很大的加速度冲向一个方向。

自稳估计是一个很大的D控制控制锁住当前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小四轴,重量只有32g左右,用的7*16空心杯电机。最大PWM为2000。
现在用绳子栓着做X模式 ...

我两种都用过,串级PID锁角和回中以及遥控手感好一些而已。

你需要飞行时波形观察PID输出和角度输出,发送回来观察,你就明白问题在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种都用过,串级PID锁角和回中以及遥控手感好一些而已。

我现在换成了PID控制,参数没怎么调,但是手动放置在平衡位置貌似稳住在平衡位置了。。还没有做积分分离和抗击分饱和,只有积分限幅。

我个人感觉我的p参数是不是小了,我这个P参数调了之后,飞机大概有60°才会有一点点的力量往上抬,别说10°,30°了,这些个角度他都没有力度回中,还在继续往下掉,
一直到60°才差不多有点点回去的意思,然后我放开,他就往上去一点点,然后又回来,又往上去,接着都振荡发散了
请问这P是小了还是大了。。。我总感觉小了,但是这似乎是发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种都用过,串级PID锁角和回中以及遥控手感好一些而已。

我刚才说的P参数是单独整定得来的现象,我的P参数非常疲软,一点力气都没有,误差都快30°了还在继续掉,但是我又不敢加P
加到了8以上虽然感觉上10°左右就有力度回中,但是一放开,立马发散,想都不用想。唯有2.1左右是刚才我说的到了60°就稍微有一点力气回来。
至于D参数,看了之前你的描述说反抗力非常大,你说你动了一下,马达就呼呼的转来反抗。
我的完全不是这样,和P一样,抵抗力气非常小,我快速的动他几乎感觉不到什么力量来反抗我的干扰。只有调到了5(目前是0.5)以上,还可以感觉到一点抵抗的意思,
要是设定为10的话那就真像你说的动一下马达呼呼的转。但是,,振荡!!!
可能因为是小四轴,惯性小,所以回中力度没你说的那么大,但是我也感觉太疲软了。。
MPU6050,加速度计量程是4g(典型值为8192),陀螺仪是2000的范围。

网友T:
引用 网友O:
楼主,是不是调好pid就能悬停了?

还有,pid是不是只需要调俯仰和横滚就行啊? ...

四轴其实是不能看成线性系统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T:
四轴其实是不能看成线性系统的

我看很多飞控的程序,也没做啥非线性处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看很多飞控的程序,也没做啥非线性处理啊

虽然光用PID就可以做到控稳,但是从物理模型的角度分析 是必须要做线性化的...所以 其实 PID 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控制效果都很好的,其最佳控制区间其实很有限。

网友S(2014-01-20):
引用 楼主:
我两种都用过,串级PID锁角和回中以及遥控手感好一些而已。

我现在可以飞了。用的是那种姿态环的PID控制的,PID_OUT = P*姿态误差 + I*误差积分 - D*陀螺仪。
不用积分也可以,但是飞机起飞的时候会往一个方向快速的移动,速度比较快。回中极其缓慢。甚至是不回中的。
加了积分,有较大改善,但是仍然会往一个方向走大概2米左右,然后回中。平衡的时候会有缓慢平移现象。
请问这个怎么解决?只能更换串级PID算法吗?这种单环的PD控制可以达到楼主视频中的效果吗?为什么我起飞时的侧移现象那么严重?

网友(2014-03-18):
求助,你的遥控器用的什么?然后遥控器的程序可以看一下吗?

网友U:
楼主,请问一下我们加了PD之后,是可以回复到一个位置的但是这个位置是倾斜的,怎么解决啊,还有怎么起飞,老是一起飞就歪倒,我们的pitch的P是0.13 roll的P是0.05

网友:
四轴请人 有空还望楼主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请问一下我们加了PD之后,是可以回复到一个位置的但是这个位置是倾斜的,怎么解决啊,还有怎么起飞, ...

roll 和pitch的pid参数应该是一样的,而倾斜问题,就要好好观察你的角度数据准不准。有误差和延迟都会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roll 和pitch的pid参数应该是一样的,而倾斜问题,就要好好观察你的角度数据准不准。有误差和延迟都会飞 ...

感觉还好,由于振动偏差了+-1.5度,我的roll和pitch 的pid差了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现在可以飞了。用的是那种姿态环的PID控制的,PID_OUT = P*姿态误差 + I*误差积分 - D*陀螺仪。
不用积 ...

你这样子是怎么起飞啊,我感觉连起飞都飞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小四轴,重量只有32g左右,用的7*16空心杯电机。最大PWM为2000。
现在用绳子栓着做X模式 ...

我的qq号是723779518,求私聊啊

网友:
好腻害啊 !!

网友(2014-04-21):
引用 网友S:
我现在也在做自己的小四轴,重量只有32g左右,用的7*16空心杯电机。最大PWM为2000。
现在用绳子栓着做X模式 ...

mwc上位机中第一行的参数PID是速度环的PID,下面一个LEVEL栏的PID就是角度PID,MWC用的是串级PID控制

网友(2014-11-16):
引用 网友O:
我的四轴是十字的,我先调了两个电机,能够保持平衡,没加yaw的pid       P是1.2,D是35,I是0.005

再调 ...

我现在在做四轴,看这个帖子,发现我的四轴和你的一样,十字的,分开调都可以平衡,叠加在一起就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我的是小四轴。你现在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了吧?请教一下,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楼主是个帅锅啊

兄弟这里水了一下啊

网友(2014-12-18):
楼主,PID具体是指的什么,想学习四轴,有哪些资料可以入门的?

网友:
大家活儿都好厉害啊 。我太佩服你们啦。膜拜ing....

网友:
不会调PID啊,好烦,

网友(2016-01-04):
小四轴PID调试

网友:
顶一下,麻烦问一下楼主要使四轴稳定飞行PID要怎么调啊,调了好久都没有成功

网友:
AMOBBS的高手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