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移动电源专用芯片

楼主(2013-05-11):
特性
CPU 特性
● 工作电压:
f SYS =7.5MHz: 2.7V~5.5V
f SYS =15MHz: 4.5V~5.5V
● V DD =5V,系统时钟为 15MHz 时,指令周期为 0.27μs
● 提供暂停和唤醒功能,以降低功耗
● 振荡器类型:
内部 RC -- HIRC
内部 32kHz -- LIRC
● 内建 30MHz 振荡器,无需外部元件
● 多种工作模式:正常、低速、空闲和休眠
● 所有指令都可在 1 或 2 个指令周期内完成
● 查表指令
● 63 条指令
● 4 层堆栈
● 位操作指令
周边特性
● Flash 程序存储器:2K×16
● RAM 数据存储:128×8
● EEPROM 存储器:64×8
● 看门狗定时器
● 16 个双向 I/O 口
● 2 个引脚与外部中断口共用
● 多个定时器模块用于时间测量、捕捉输入、比较匹配输出、PWM 输出及单脉
冲输出
● 带中断的过电流保护功能
● 带中断的过电压保护功能
● 双时基功能用以产生固定的中断信号
● 8 通道 12-bit A/D 转换器
● 低电压复位功能(使能于 2.55V)
● 低电压检测功能
● 封装类型:16-pin NSOP 和 20-pin SSOP

网友:
强,DIY一个试下

网友:
价格呢?至少把  1k  量 报价说一下

ht倒是出了一些比较不错的电源类ic比如ht7133、7150,

网友:
楼主,这个MCU可以自己写代码的吗?用什么编译器呢?又怎么下到MCU里面去呢?

网友:
客户喜欢写好程序的片子

网友:
看起来不错,输入口也可以当做输出口

网友:
楼主能提供编译器和烧写单片机的方法吧

楼主:
qqqq_1111
楼主能提供编译器和烧写单片机的方法吧
-----------------------------------------------------------------------------
holtek官网上有啊。

网友:
● 4 层堆栈  鸡肋啊,

网友:
像移動電源,芯片供應商會根據客戶的要求定制軟件,硬件電路,公司或企業購買此方案生產就可以了吧.

网友:
呵呵,移动电源真的太火了

网友: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和泰这颗芯片没任何价格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