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可以掉电保护数据吗

楼主(2013-05-11):
LPC1768可以掉电保护数据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望前辈指导

网友A:
直接加个EEPROM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我做过stm32的可以掉电保存!

网友:
用它的Rtc内部的Ram,可以保存少量数据。如果要写入Flash,最好用一路Ad检测电压低到多少V,开始写入。

楼主(2014-11-11):
引用 网友A:
直接加个EEPROM就行了

1768有FLASH 的,直接可以保存 ,呵呵,去年的自己忘记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我做过stm32的可以掉电保存!

嗯  是的,FLASH 可以保存数据的     这个贴做个结尾

网友:
POR那个功能就是给你做保护用的

网友:
必然可以,你设对了就能保持

网友:
任何一个片子都可以做掉电保护的,这和片子无关,和你的硬件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