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ook移动电源工作波形测试

楼主(2013-05-11):
COOLOOK的电路板今天拍了照片,各个元件的功能根据我的估计做了注解

PCB为了详细观察,用了大图片:点击下载可以放大观察

楼主:
升压部分是典型的升压电路,测试开关MOS管的栅极和漏极波形如下图,跟我上次频率计测试结果一致,开关频率是1.2M。从示波器观察看,波形有抖动。是故意的还是缺陷?

栅极:

漏极:

网友:
精华贴呀,赶紧抢沙发

楼主:
充电部分找不到专用IC,估计是单片机控制的充电,根据他人描述,这玩意充电电流是缓慢上升的,需要10几秒。这个可以理解,因为单片机响应速度稍慢,对付突变能力差,慢慢的变总比快速好。

测试充电开关MOS的漏极波形,可以发现上电开始,PWM脉宽慢慢变大。

充电开关频率为20K左右:

网友A:
字都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充电部分的开关波形变化动态视频,用手机拍的,文件比较大:刚才传错了,视频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下面这个视频是错的,大家不要浪费时间下载,我删除不掉这个视频。

楼主:
对于升压波形,没什么好说的。

充电用单片机控制,这样可以省掉一个充电IC的钱,因为充电的过程不会有突变,走着一条缓慢又平稳的路线,所以充电的中途是不用担心单片机的响应速度问题,慢慢的用ADC来检测充电电压和电流,用程序来控制充电过程。对于上电时的突变,它选择了用缓慢增加电流的方法来检测,为什么要十几秒才能将电流上升到最大值,我估计不是为了保护电池,而是考虑安全的情况下基于单片机控制的瓶颈。

这样的充电方案看似完美,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万一单片机死机怎么办,如果单片机死机,充电失控,5V充电电源直接加到锂电池上,这样问题也不大,因为一般的5V电源适配器,也就最大输出2A左右的电流,电流不会大到损坏锂电池,只要单片机的看门狗能及时唤醒,这个短时的失控没有危险。如果失控的时候过压,问题也不大,锂电保护电路会切断输入,在最后的关头保护锂电池。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锂电保护电路挂了,单片机也死机了,充电器电流又是超大,这样就悲剧了。

个人认为还是专用充电IC更好,可以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不用担心死机。有充电IC和锂电保护两个部分保护,充电过程的失控就很小很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都看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点击图片下载再放大,就很清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压部分是典型的升压电路,测试开关MOS管的栅极和漏极波形如下图,跟我上次频率计测试结果一致,开关频率是 ...

这个是设计上的,开关的频率不固定,那么谐波的频率就分散开。减小了电磁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设计上的,开关的频率不固定,那么谐波的频率就分散开。减小了电磁干扰 ...

开关电源里确实有频率抖动这一招,不过这玩意是不是故意抖动恨难说,我试过的几个IC,都因为电压不稳,频率抖动导致不稳定失控,限制电流输出。

网友:
闭环控制不稳定,就会有频率抖动的现象。
如果是专用充电芯片,频率抖动还有可能,用单片机,绝对不可能做到抖动来降低EMI

网友:
1.2M,好高的pwm频率。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些漏锡圆点是干嘛的?谢谢!

网友:
谢谢JJ3055,  我就不用动手测试了。

其它的测试在这里:

COOLOOK电气测试实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3526-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部分的开关波形变化动态视频,用手机拍的,文件比较大:刚才传错了,视频文件太大,无法上传。

下面这 ...

你编辑帖子,然后看到附件的图标有一个叹号,表示有附件,点击进去,然后按删除(X)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些漏锡圆点是干嘛的?谢谢!

量产时产线上上夹具测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量产时产线上上夹具测试用

一块铜箔上三个漏锡圆点,那应该就不是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一块铜箔上三个漏锡圆点,那应该就不是了吧

同时用几个探针,加大接触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时用几个探针,加大接触电流。

学到了,谢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个疑问,这些漏锡圆点是干嘛的?谢谢!

测试点,用于ICT测试的

网友:
楼主看到电流检测电路了吗? 电池充电是一定要线恒流,再恒压的。

网友:
充電器不是穩壓電源,紋波是必須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学到了,谢莫大!

也并不是说增加电流,有时候增加接触可靠性,也有时候板子上测试点、测试针多了也要考虑到板子上测试治具时保持平衡,测试针有弹力嘛,要做好一个测试治具也不简单,

网友:
先回帖,慢慢看下,一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也并不是说增加电流,有时候增加接触可靠性,也有时候板子上测试点、测试针多了也要考虑到板子上测试治具 ...

小伙应该是移动电源界的,很有实践经验!

网友:
是缺陷,会影响开关管,降低效率,提高发热

网友F:
充电开关频率为20K左右:
-----这个测哪里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充电开关频率为20K左右:
-----这个测哪里测出来的?

开关管那里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于升压波形,没什么好说的。

充电用单片机控制,这样可以省掉一个充电IC的钱,因为充电的过程不会有突变 ...

网上有介绍过锂电池爆炸起火的事件,想请教一下这种危险都是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吗?是不是就是由于上述电路出故障时造成的?静态放置的锂电有没有这种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介绍过锂电池爆炸起火的事件,想请教一下这种危险都是在充电过程中发生的吗?是不是就是由于上述电 ...

过充是最大的原因。
其次就是短路。
过放只会损坏电池,不至于生产危险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充电开关频率为20K左右:
-----这个测哪里测出来的?

20K的开关频率,貌似有点低哦。
有些人会听得到响声。

网友:
非常赞同7楼的说法,安全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