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3中优先级怎么理解,见下面代码 ,大伙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3-05-11):
#define ucos_debug

#ifdef ucos_debug
void uart_printf(uchar *buf,uchar len) //调试串口打印
{
    OS_ERR err;
    uchar i;
    for(i = 0; i< 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1,buf[i]);
        OSTimeDlyHMSM(0,0,0,1,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endif

//处理用户卡交易流程
static void Task_DecteCard(void *p_arg)  //优先级=14
{
  OS_ERR err;
  CPU_TS ts;
  uchar buf[50];
  while (1)
   {
    OSSemPend(&Cardflage,
                      0,  //无限等待
                     OS_OPT_PEND_BLOCKING,
                     &ts,
                     &err);
    if( err == OS_ERR_NONE)
      {
        sprintf((char*)buf,"Please take off the card!\r");
#ifdef ucos_debug
      uart_printf(buf,strlen(buf));
#endif
      }
  OSTimeDlyHMSM(0,0,0,10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static void Task_on_off_antenna(void *p_arg)//优先级 =9
{
  OS_ERR err;
  static uchar ch;
  uchar buf[50];
  while (1)
    {
        OSTimeDlyHMSM(0,0,0,5,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FM1715_CloseRF();
        OSTimeDlyHMSM(0,0,0,5,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FM1715_OpenRF();

        memset(buf,0,sizeof(buf));
        ch = mcml_request(buf); //寻卡
        if(ch == FM1715_OK)
         {
            ch = 0x01;
            OSSemPost(&Cardflage,
                           OS_OPT_POST_1,
                           &err);
            sprintf((char*)buf,"Detected card!\r");
#ifdef ucos_debug
           uart_printf(buf,strlen(buf));
#endif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
            OSTimeDlyHMSM(0,0,0,50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13);
         }
   OSTimeDlyHMSM(0,0,0,100,OS_OPT_TIME_HMSM_STRICT,&err);
   }
}

调试结果是,程序进入任务Task_on_off_antenna的L18后 成功释放信号量Cardflage后,任务立马跳到任务Task_DecteCard中了。
调试结果见下图1

按照任务之间优先级来理解 程序应该是执行完高优先级的任务再去别的任务的。很费解,麻烦高手帮我分析下!

楼主:
原因找到了,按照优先级来理解是对的。
只是两个任务在抢占同一个uart资源,再加个信号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