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I2C时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11):
如图:

不明白SDA的虚线是什么意思 跟我以前见的I2C时序不太一样 哪位前辈给解释一下呢

楼主:
哪位大哥给稍微解释下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哥给稍微解释下 感激不尽~

虚线我个人理解是可能出现的高电平吧。

总之一句话,对于MPU6050的IIC协议,  你只要关心两个事情,  第一个事情是,MPU6050是标准的IIC协议, 你可以用你之前51驱动24C01的程序来驱动它,区别只是读写数据的不同。
                                                           第二个事情是,MPU6050 IIC的速度是400K,  不要超过就没问题。

其他DATASHEET里多余的东西,看得懂就看,看不懂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线我个人理解是可能出现的高电平吧。

恩 谢谢你的解答~
看了看我的时钟大约13.6K 速率应该不是问题
不感觉DATASHEET挺重要的 现在往430上移植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还得看DATASHEE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