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的安全性能达到什么程度?

楼主(2013-05-11):
虽然18650已经应用在笔记本上有很长很长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了,各方面来讲都很成熟。

但它是钢壳的。

虽然它有放气阀,但是放气阀的可靠性不可能等于100%,所以我无法信任它。
锂电池有寿命,几乎所有的锂电池在快挂的时候,都会鼓包,
而18650这种圆柱形的外壳是很难变形的,人们很难察觉到“电池应该更换了”。
内部的压力会不断的变高,如果放气阀失效,那就有爆掉的危险。

如果是软包锂电池,就算爆掉也蹦不死人,只是一团大火或者在那里喷火。
(似乎产生的气体是可燃的,有香味),使用金属外壳即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火灾的危险。
但18650这个钢壳的就不好说了……它会爆呀!

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都不敢用18650。

不知“名牌”18650的可靠性能达到什么程度?
使用至寿命为0,一点电也充不进去,也不会爆炸(放气阀失效的情况下)?

18650的外形尺寸是固定的,这点非常好,阿莫选择18650可能也是因为这点吧?
不是量产的东西的话,不好去定做软包锂电池的,
直接买软包锂电,又不一定一直都有货,日后可能让外壳“报废”,因为软包锂电没有尺寸标准。
那么在不改变电池的情况下,是否能通过额外的措施来避免放气阀失效带来的危险?

在电池底部或侧面磨凹槽,类似电容顶部那样,是否可行?
电路上添加库仑计来对电池剩余寿命进行评估?
一些日本的产品上有检测电池剩余寿命的机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如果电池内部产生气体,或者电池寿命下降,我觉得电池的充放电效率会发生变化,
(电池容量当然会变化,但是光靠容量真的能很好的评估电池健康状况吗?),能否结合库仑计来计算电池剩余寿命?
是否有必要在电池表面贴热敏电阻,温度超过一定值就狂叫或锁死?

另外,建议在选用电池的时候,进行“引爆”实验,装在移动电源外壳里进行实验。

我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点情况:

电池短路(不经过保护板);
压扁、穿刺、切断;
充电机制失效,5V持续充电,不经过保护板;
逆向充电,不经过保护板;
充电器220V高压灌入;(我真亲眼见过这样坑爹的充电器…)
多次放电到0V再充满,提高环境温度来模拟寿命耗尽的情况;
盐水浸泡;(模拟饮料洒入、汗水浸入)
长时间高温烘烤并同时进行充放电(模拟夏天汽车内的环境);
人为灌胶或用其他方式使放气阀失效并进行试验;

只是一些想法,因为时间方面和其他一些问题,我实在没法自己去测试这些。
哪个有爱人士如果认为有必要且有能力的话,就搞一搞吧。

网友A:
如果锂电池能够抵抗这些冲击,应该就是最安全的能源存储手段了吧?

另外一般的电学冲击都需要保护芯片,绕过保护芯片讨论就意义不大了吧

网友:
楼主去国家技术监督局吧或者电池研发中心。
你这些要求不是业余的这些DIY们能干的,测试了也没人信

网友:
国产18650电池最好不要用。安全性差的很

网友B:
我之前就是拆个坏笔记本电池里面的18650出来,用在我的手电上,在充电的时候把我的充电器炸坏了。还好我不在旁边。

网友C:
18650是最不安全的充电电池,和制作工艺有关,很多安全性问题不可避免,正规的安全性检测项目很多,贯穿整个生产流程,但是还是很多问题在使用中才会发生。楼主想的很全面,类似的破坏性的测试在每批电池出荷时都会抽检,但安全性问题还是不可避免,要想避免就得改变生产工艺,其实聚合物电池就是改进后的电池。

网友:
你这要求太高了,你可以买些不用厂家的18650做做实验,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移动电源算不算中国独创?在外国让不让上飞机啊?
把四节电池换成四个雷管,没人看得出来吧?

网友D:
我只能说,按你的理论汽油比锂电池危险多了,满大街汽车还不是照样装着几十升的汽油跑。

网友E:
松下的18650电池,直接用粗导线把正负极对接,导线被烧的红红的,但电池没有问题。网上有视频的。

这样放电完后,断开导线,把放电完后的电池拿去再充电使用,电量都没什么损耗。

买18650,一定要买松下或者三洋的。

又不是很贵。

网友F:
顶一下楼主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很多网店都推出聚合物移动电源,卖点就是安全。

另外,三洋聚合物5000ma 38元(淘宝量最大的),算起来,要比三洋18650的2600ma 22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锂电池能够抵抗这些冲击,应该就是最安全的能源存储手段了吧?

另外一般的电学冲击都需要保护芯片,绕 ...

嗯,确实绕过保护芯片讨论的意义就不大了,那就去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就是拆个坏笔记本电池里面的18650出来,用在我的手电上,在充电的时候把我的充电器炸坏了。还好我不 ...

是过充导致的吗?电池是什么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8650是最不安全的充电电池,和制作工艺有关,很多安全性问题不可避免,正规的安全性检测项目很多,贯穿整 ...

同意,但是很多情况下没法定做软包的电池,18650固定尺寸的诱惑很大,如果有办法预知或避免电池危险的状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能说,按你的理论汽油比锂电池危险多了,满大街汽车还不是照样装着几十升的汽油跑。 ...

有道理,但还是希望能够预知电池爆炸的危险,手机电池用旧了会鼓起来,这样就会丢掉,但18650的外观不会有变化。这是我最担心的。
电子产品,使用者常常放在身边,甚至枕着睡觉……爆了就突然爆了,汽车起码要先烧以小会儿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松下的18650电池,直接用粗导线把正负极对接,导线被烧的红红的,但电池没有问题。网上有视频的。

这样放 ...

偶尔这样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要是短路就炸那也太……
但是,如果电池内部产生气体,并累积到一定的量,而放气阀又没有动作?…………这岂不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楼主

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很多网店都推出聚合物移动电源,卖点就是安全。

恐怕很难使用块状的电池,因为那种电池没有“标准尺寸”,用的话可能需要定做,这个在很多情况下是做不到的。
如果这次买了现成的电池,做了外壳,以后要是再买,可能就没有货了,这样外壳就报废了呀……
我觉得应该想办法得知18650的状态,并根据情况提示用户更换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但还是希望能够预知电池爆炸的危险,手机电池用旧了会鼓起来,这样就会丢掉,但18650的外观不会 ...

鼓起来说明你的手机电池是假的,而且充电不规范(放在手机里冲就是手机的问题,拿出来冲就是充电器的问题)。

见过同学、朋友N多冲鼓起来的手机电池,我一般都告诉他们别扔,我拆看看一眼再扔。

结果,几乎所有冲鼓的电池都是没有保护板的,或者说,有那个PCB,但是上面只有一个10K电阻,原本放MOS的地方直接短接,没有保护芯片。

我手上一个Nokia的原装电池,用到现在5年有余(6120C备用机依然服役中),虽然电量有所衰减,但是完全没有鼓起来。

家里老人用的Nokia也是很多年了,电池依然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鼓起来说明你的手机电池是假的,而且充电不规范(放在手机里冲就是手机的问题,拿出来冲就是充电器的问题 ...

不是假的,而且都有保护板,全都是在手机上充电的,不是外部的充电器。
摩托罗拉原装电池。照鼓不误。
(唯一一个例外,是一个古老的明基MP3里的电池,铝壳火柴盒那样,很早期的产品,现在电池都没鼓,容量都没有明显下降)
剩下的,就没见过不鼓的。

网友H:
从楼主的阐述中看出,主要担心的是聚合物出问题是会鼓包,能看出来,

而18650出问题时看不出外形的明显变化,继续使用可能导致爆炸。

18650电池的安全阀,主要不是用来放气的,

当电池过充过放,内部析出气体累积到一定压力,安全阀被顶起,正极连接断开。

18650损坏基本上的表现就是电压0V,不能充电,这就是安全阀动作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从楼主的阐述中看出,主要担心的是聚合物出问题是会鼓包,能看出来,

而18650出问题时看不出外形的明显变 ...

是的,就是担心这个,但是18650的那个阀一定会发生动作么?如果那个阀没有开启,那么肯定爆啊……所以应该考虑安全阀失效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担心这个,但是18650的那个阀一定会发生动作么?如果那个阀没有开启,那么肯定爆啊……所以应 ...

18650的安全阀是一片金属薄膜,厚度远低于外壳,当气压升高时,它会先发生形变,断开连接。

但是并不能保证其100%就一定OK,比如生产的瑕疵,材料老化等等可能,不过这种概率很低了。

不过聚合物电池如果在塑胶或金属壳中使用,发胀后从整个产品外观上也不容易看出来,除非经常拆开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松下的18650电池,直接用粗导线把正负极对接,导线被烧的红红的,但电池没有问题。网上有视频的。

这样放 ...

确定不是18650的磷酸铁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