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导线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

楼主(2013-05-11):
哪位有铜导线的电阻率在不同温度下的值或者计算公式的,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A:
你能告诉我,是纯铜还是铜合金么?合金的话,各个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如果你不知道,我也没法说。

网友:
纯铜请参考:http://www.tonghui.com.cn/images/upload/1275531133402.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告诉我,是纯铜还是铜合金么?合金的话,各个成分的含量是多少?

纯铜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