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性价比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3-05-11):
最近在做雕刻机,自己做步进电机驱动,所以对驱动有了点想法。

想开发高性价比的步进电机驱动器,性能参数如下,不知有没有戏,各位网友提提意见哈。

1、成本控制:整机成本控制在80元以下。
2、最大平均电流4.5A,128细分。
3、低输入电压,小于30V,内部升降压开关DC-DC,最高电机端电压抬高到40V。
4、全数字控制,用数码管与按键替代拨码开关等,实现细分设置,电流设置,衰减设置等,并有自动运行模式,电机端电压与转速成函数关系。
5、适应性强,可驱动大部分步进电机。
6、合理的设置可大幅度降低发热量,因此可以将体积做到很小,比如8cm*8cm*4cm。

纯属个人想法哈,若大伙觉得这样可行,我就打算动手做了。

网友A:
自已用MCU驱动H桥、电流采样、并做斩波恒流吗?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已用MCU驱动H桥、电流采样、并做斩波恒流吗?支持

自己做H桥很难将功率驱动部分做好,而且做好了,成本也不低呢,所以考虑选择驱动IC来做的。

网友:
先顶了驱动芯片 成本基本就定了  能做到100就很牛逼了

网友:
支持。
如果该产品能实现,我肯定要订几个来试试。

网友:
看考虑用什么驱动新片了

网友:
深圳天微的方案能满足你的电流成本要求。

网友:
做出来俺们买来用就行啦,哈哈,支持啊

网友:
动手吧动手吧

网友:
   等着楼主佳品

网友:
不可能能同时满足1,2,3条。
光2,3条,DCDC功耗就达到180w。可想而知成本怎可能在80元

网友(2013-10-31):
做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B:
DC-DC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DC有必要吗

这个是这么考虑的,在步进电机高速的时候需要适当提高电压,以保持较大的转矩,低速的时候适当降低电压,降低驱动IC的功耗,总的来说让驱动IC的性能更好一点。

网友:
30V与40V的电压差别并不能影响到多大的高速性能

与其考虑升压用作高速的力矩保偿,不如考虑在电流部分入手。用AD检测,实现电流闭环

网友:
成本80元,可以做到。

MOS管驱动。
电压要高点>50V

网友:
成本80元应该可以做到,目前我的24V~70VDC 6A的256细分    成本也差不多

网友:
偶已经做成了,楼主做的咋样啦

网友:
支持lz,做出来看看

网友:
我正好需要,不知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