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老师,麻烦您帮我看看我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5-11):
自己做了一块板子,用的是1280的单片机,现在调试,用的是Jtag MKII仿真器,开发环境atmel studio6.0,外部晶振11.0592MHz,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能下载进去,熔丝位也能编程,但是调试的时候根本进不了main()函数,暂停后再反汇编中看到程序指针在:
0000FFFF NOP Undefined处,望高手帮助,谢谢!
我的熔丝位配置是:
BODLEVEL = DISABLED
OCDEN = [ ]
JTAGEN = [X]
SPIEN = [X]
WDTON = [ ]
EESAVE = [ ]
BOOTSZ = 4096W_F000
BOOTRST = [ ]
CKDIV8 = [ ]
CKOUT = [ ]
SUT_CKSEL = EXTXOSC_8MHZ_XX_16KCK_65MS

EXTENDED = 0xFF (valid)
HIGH = 0x99 (valid)
LOW = 0xFF (modified)

我看见prog FLASH里全是FF,可是我在烧写读回是有值的:
:100000000C9490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D3
:100010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A4
:100020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94
:100030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84
:100040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0C94AF0074

楼主:
OCDEN = [X]也不行!

网友A:
刚开始学习最好不要依赖仿真。
先写个简单程序,并行下载或者isp下载,能运行了再仿真。
这个阶段你搞不清楚是程序有问题,还是仿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开始学习最好不要依赖仿真。
先写个简单程序,并行下载或者isp下载,能运行了再仿真。
这个阶段你搞不清 ...

哦,不是仿真,是在线调试,其实我现在程序里也没什么,就是IO初始化了一下!我用ASF生成的程序也是一样的!

楼主:
找到原因了,复位信号被一个外部芯片拉倒2.3V,晕了[em:12:]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复位信号被一个外部芯片拉倒2.3V,晕了[em:12:]

扯淡,复位信号的引脚外部还接芯片?硬件不对就不要谈什么软件?此时所有的软件都是浮云。
做嵌入式的工程师,首先是扎实的硬件基础,其他的都免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扯淡,复位信号的引脚外部还接芯片?硬件不对就不要谈什么软件?此时所有的软件都是浮云。
做嵌入式的工 ...

是想用复位按钮给那个模块复位,由于那个模块的电平不一样才导致这个情况的,是我疏忽了!不过之间有个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的,但是由于电平机复位管脚有上拉电阻才使复位管脚不是高电平!

网友:
一般情况下进不到main主函数的都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