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温度芯片型号

楼主(2013-05-11):
封装是8个脚的,尺寸和SOT25封装一样。
丝印的是DIGI,
是个测量温度的传感器。
请问厂家型号!

网友:
打代码不好搞!

楼主:
封装是SOT23-8的,测量温度的,
顶层丝印是DIGI或是D1G1,
查了好久都没有找到。
那个大牛见过!

网友(2014-10-16):
mcp9800可以代替吧

网友:
用的是哪种传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