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使用sprintf函数显示不正确,怎么破?

楼主(2013-05-11):
ATmega16使用sprintf函数显示不正确,请况是这样的:
#include <stdio.h>
float temperature;
char s[5];
void main(){
       temperature=(float)(Read_Temperature());
       sprintf(s,"%4.1f",temperature/100);
       LCD_Print(74,2,s);
}
结果屏幕上输出为4.1f,而不是实时温度值,怎么破?

网友:
用的WinAVR GCC吗?

网友:
AVRstudio + WinAVR GCC 的话,Link Lib貌似要加libm.a 和libprintf_ft.a,Linker Options要加-Wl,-u,vfprintf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