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惯廉价JTAG的屌丝,换上新装备,有如神助

楼主(2013-05-11):
廉价JTAG搞的我生不如死,单步卡顿,电脑一天蓝屏N次(记住蓝瓶的哦),刚收到一个dragon,一个字爽,不知道其他MKII是什么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论坛生产的JTAG也很爽的啊。

阿莫,是什么样的,邮购部有吗

网友B:
楼主,告诉你哈,AVR的仿真器又慢,断点还不能设置多几个,
然后,先是上STM32的JLINK,窝巢,飞机,而且变量还能在全速运行的时候显示,叉,航天飞机.
再然后,上STM8,这个8位 VS  AVR也是8位,上面那个32位还说欺负AVR了.
我擦,SWIM真JB牛逼,1根线就可以了,速度也是飞机级别,搞,看来AVR真是也就平时怀旧的时候玩玩了
顺便说1下,STM系列仿真器全部可以自制噢,全手工
AVR那条龙,手工,省省吧,那个BGA看着蛋疼

网友:
想想如果懒洋洋的口中说出楼上的话一定碉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告诉你哈,AVR的仿真器又慢,断点还不能设置多几个,
然后,先是上STM32的JLINK,窝巢,飞机,而且变量还能在 ...

跟不上节奏了,哎

网友:
STLINK确实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告诉你哈,AVR的仿真器又慢,断点还不能设置多几个,
然后,先是上STM32的JLINK,窝巢,飞机,而且变量还能在 ...

有空我也试试STM8,另外STM8做汽车级的产品可靠吗?

网友:
汽车级看你是做什么东东了
汽车上的东东很多的说
如果说你就做个汽车里面显示时间的东东,STC都可以呀,哈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空我也试试STM8,另外STM8做汽车级的产品可靠吗?

汽车级别的用stm8A就好了
stm8L 针对低功耗
stm8s 通用型
stm8a 汽车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车级别的用stm8A就好了
stm8L 针对低功耗
stm8s 通用型

多谢大虾,我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