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共阴数码管9、5、3显示不全,求大神解决啊!!!

楼主(2013-05-11):
本人做了一个按键加减的板子,数码管选用F3461AH的四位数码管,段选和位选的芯片是74HC573。焊好电路板,调试的时候发现数码管每位上,当显示9、5、3的时候,D段都不亮,但是显示其他数时均正常,无奈了……程序没问题,在学习板上面和仿真里数码管显示都正常,数码管D段也没有坏掉,因为0、2、6、8的时候显示正常,附图一张,大神赐教啊!!!!

网友A:
查 D E 段之间是否有短路,从单片机输出口开始到数码管

网友B:
这种描述更没说一样

网友C:
程序贴上来就知道了

网友D:
程序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表数据中的  9、5、3   段码是错的

网友E:
按照2楼说的查吧

网友F:
同意2楼

网友G:
查查有无短路及短路。

网友:
你已经确定软件没问题了。那就查查硬件呗。

网友:
明显是你的编码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D E 段之间是否有短路,从单片机输出口开始到数码管

好的,明天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描述更没说一样

额……我感觉很清楚啊,就是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贴上来就知道了

好的,明天上传,不过,段码没有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大  查表数据中的  9、5、3   段码是错的

这个没有错的,我已经看了好多遍了,在仿真里面都没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2楼说的查吧

好的,谢谢!

网友H:
所有的数码管同时分别输出A B C D E F G H段.如果有问题检查对应的硬件线路.比如,第一次,全部输出A段,检查->全部输出B段,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 D E 段之间是否有短路,从单片机输出口开始到数码管

找到了,接段选的时候D E 短路了,已经解决了,真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所有的数码管同时分别输出A B C D E F G H段.如果有问题检查对应的硬件线路.比如,第一次,全部输出A段,检查- ...

嗯,已经查到了,DE短路,不过还是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查有无短路及短路。

嗯,只有在E亮的时候D才是亮的,根据2楼的建议,我发现段选的DE短路了,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同意2楼

哈哈哈哈哈,我也同意,问题已经解决了,段选的DE短路了,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2楼说的查吧

问题已经解决,段选的DE短路了,谢谢你们啊!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引脚虚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是引脚虚焊了吧

不是,是DE短路了

网友:
量一下那段的线有没有连上,或是有没有短路,用万用表点一下那段看亮不亮

网友:
确认一下数码管的线程

网友:
硬件问题啊 多查查

网友:
9、5、3的显示代码有问题

网友:
重图片上排除硬件问题,软件出了问题,或者单片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