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宝电子的cc2530核心片 组网问题

楼主(2013-05-11):
我在淘宝买了云宝电子的cc2530核心片,回来后,我用在网蜂开发板调试好的程序下载进云宝的核心片中,发现存在着很多问题:
  1,终端与协调器组网的时间要很久,有时甚至联不上。
  2,即使能够成功组网后,当协调器被按下复位后,各终端没办法再重新组网。
不知道是不是核心片的硬件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PS:我电压给的是3.3V输入

网友:
云宝电子在无线这块是不是小有名气?

网友: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你先检查一下你程序中设置的beacon周期,如果是周期设置很短,那就是该模块接受灵敏度问题。
针对第二个问题,先检查一下你的PANID设置,是固定还是随机的,检查一下NV_RESTORE是否设置,这些很关键,
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看看TI的文档,我估计你才刚刚搞,慢慢来。多看看文档和代码。
另:我看了一下这个模块没有32K晶振,官方协议要做相应的修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很久没来了,先把解决的方案说了,的确,这个模块没有32K晶振,也就是说官方协议要做相应的修改,我之前是没有修改官方协议栈的,现在我把接32K晶振(可不焊)焊上了,还有32K晶振旁边的两颗15P的晶振(一定要焊上)焊上后,就正常工作了,感谢各位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