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内ram读写还是没有搞定

楼主(2013-05-11):
我使用m4k块来实现一个单口32字节的ram,先向偶数地址写入一组16个随机数,然后向奇数地址写入16个随机数,再从0000地址开始读出32个随机数,但是读出时数据总是不正确,前面在开始读的时候读出0,175,5,18.看了网上0是由于ram块读出延时导致,但是175,5应该是地址29,31才写入的数据,怎么直接就读出来了,从18以后数据正确,到最后少输出了地址31,32两个数据227,5,我自己觉得是时序控制的问题,没把读写的时钟数控制好,本人是新手改来改去都没成,希望各位朋友来指点下。还有个问题就是地址增加的时候波形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形状,问题有点多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着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