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推出的移动电源,是否有参考价值

楼主(2013-05-11):
http://www.nokia.com/global/prod ... -18/specifications/
供开源项目参考啊

Battery capacity: 1720mAh
Rechargeable battery: Yes
Charger standby consumption: Less than 30 mW

Dimensions
Height: 57 mm
Width: 57 mm
Thickness: 14.9 mm
Weight: 65 g
Volume: 48.4 cm³
Environmental features
Materials: Free of PVC, Free of BFR, rFR as in Nokia Substance List
Energy efficiency: Automatic power off
Packaging: Packaging is 100 % recyclable
Recycling: 100% recoverable as materials and energy
User guide: Small printed guide, full on nokia.com
Connectivity
Wireless charger: No
Wireless charging: No
Charging connectors: Micro-USB
NFC: No NFC
System connectors: Micro-USB-B
User Interface
UI features: Battery level indicator
Power
Battery capacity: 1720 mAh
Removable battery: No
Battery voltage: 3.7 V
Charger standby consumption: Less than 30 mW
Charger input current: 500 mA
Charger output current: 600 mA
Charger input voltage: 5 V DC
Battery technology: Li-Ion
Charger output voltage: 5 V
Rechargeable battery: Yes
Operating temperature: -5 - +45 C Celsius
Physical features and interface
LED indicators: Battery level indicator
Operating keys: Power indicator key

网友A:
如果乔布斯在并且这个是他的产品,我想不会有个露在外面的插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乔布斯在并且这个是他的产品,我想不会有个露在外面的插头

+1

网友:
插头应该是可以缩回去的吧?

网友:
1720MAH。。。。
还没手机电池容量大
再升压。。。再充电。。。
根本没用

网友:
容量确实挺小的

网友:
国外的设计看起来真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乔布斯在并且这个是他的产品,我想不会有个露在外面的插头

在瘾科技看到这个。。。第一个想法就是那个凸起

网友(2013-07-01):
样了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乔布斯在并且这个是他的产品,我想不会有个露在外面的插头

+10010,宁可额外带根线也不会要这样的头子

网友:
太木头了,应该说太板砖了。

网友:
不知道实际有多大,感觉线挺占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