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C-DC中,大电流电感和芯片可以替代小电流的吗?

楼主(2013-05-11):
为了减少芯片种数,在不考虑价格和芯片封装的情况下,LM2596替代LM2595或者LM2594,LM2595替代LM2594,这样行不行?150uH,额定电流1.8A的,替代额定电流0.5A的电感,这样行不行?

网友A:
可以的
你这不是浪费吗?

楼主:
试验产品

网友:
可以。
电流更大,其他参数相同的电感也可以代换哦。

网友:
可以的,不过元器件尺寸也变大了,在PCB上占空间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你这不是浪费吗?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