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啥我的直流电源正电源15V12V会出现欠压,求各位...

楼主(2013-05-12):
我做的直流稳压电源为啥会在15V12V输出处会低于15V和12V,而负电源是对的,求各位指导一下,表示我是新手

楼主:
第三个图才是变压器,第一个是3.3V的图

网友A:
LZ小心哦。。。既然发了帖子就别在人家的帖子里宣传了。。。小心封号哦~

量一下整流后的正电源有多少电压。。。可能变压器出来就不对,或者你中间抽头接错了~

既然量了,具体是多少也没说。。。还有~LED的限流电阻是不是有点小啊,电流接近13ma了啊,灰常灰常亮了啊,看着晃眼睛啊。。。我一般大于10V的电源多少伏就用多少K的电阻做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小心哦。。。既然发了帖子就别在人家的帖子里宣传了。。。小心封号哦~

量一下整流后的正电源有多少电压 ...

谢谢你的提醒,我整流出来后电压是17V左右,我做了正负电源,负的是正常工作的,正的不能正常工作,检查过电路,没有接错,要是去掉+3.3V的电路,+15和+12就正常工作了,不知道为啥接了+3.3V的电路+15V和+12V的就会下降,+15V下降到大概12V左右,12V下降到10V左右。

网友B:
AC18V整出来才17v,负载有这么重?
你这个应该是稳压前电压不够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18V整出来才17v,负载有这么重?
你这个应该是稳压前电压不够导致的。

好像我也发现了这个 ,刚测了一下,负电源的470UF电容能达到25V以上,而正电源的4700UF电容只能得到17V,并且还不稳定,有下降,那请问一下要如何修改呢?谢谢了

网友B:
18v整出来25v是正常的,看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内阻大,带上稍微大点的负载电压跌落太大,因为你3.3v是接在正端的。
换个功率大点的变压器吧,或者换低压差的稳压芯片先验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v整出来25v是正常的,看来是你的变压器功率不够,内阻大,带上稍微大点的负载电压跌落太大,因为你3.3v是 ...

能推荐几种较好芯片不?我3.3V的用的是1117,其他都是78xx,79xx的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功率多大的啊?负载电流是多大?我说换压差小的只是验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变压器功率多大的啊?负载电流是多大?我说换压差小的只是验证,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

我买的时候这上面只标示了220V转18v,其他什么都没有标示

楼主:
有技术宅吗?求指导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先断开所有负载,测量整流桥输出电压,如果不是24v左右的就是变压器问题了,查这个要一级一级来查